玻璃钢制制作阳模底漆是什么漆

楼主(2012-09-19):
木头阳模已经做好了,我看很多前辈都会喷一次底漆,这个底漆的作用是什么?底漆的学名叫什么?不吝赐教。

网友A:
木头阳模,翻玻璃钢阴模?? 是的话那层东东叫模具胶衣,1---2  个毫米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头阳模,翻玻璃钢阴模?? 是的话那层东东叫模具胶衣,1---2  个毫米厚

网友B(2013-06-24):
应该是很多步的漆吧   不是胶衣   木头阳模做好后 应该先用聚氨酯清漆把表面针孔填补掉  然后在刷汽车底漆 仔细观察如果有稍许地方高低不平 填腻子打磨平 然后再用聚氨酯磁漆 喷好后 需要用砂纸+抛光水抛光 阳模加工基本完成   然后再把阳模分模 涂脱模蜡等脱模产品 下一步才是刷胶衣 糊玻璃布 做成阴模模具

网友(2013-07-29):
模具胶衣

网友C:
涂脱模蜡用什么汽车蜡

网友(2013-08-31):
模具底漆最好是用深色的,如黑色,作用是能够轻易的看出环氧是否刷均匀,不会出现有的地方刷多了,有的地方没有刷到这种状况。我现在正在试验模具,快要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很多步的漆吧   不是胶衣   木头阳模做好后 应该先用聚氨酯清漆把表面针孔填补掉  然后在刷汽车底漆  ...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涂脱模蜡用什么汽车蜡

脱模蜡一般用8号蜡   淘宝上有卖   三四十元一罐   可以用很久

网友(2013-10-24):
谁有完整的玻璃钢工艺手册?传一下,谢谢

网友:
学习了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