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们兄弟知道尾轴用的调整间隙的垫片啊?

楼主(2012-09-19):
RT,就是450轴传的尾轴会左右动,有些间隙,有没有哪位知道这垫片哪有卖的啊,TB问不到啊,有的给个链接,先谢热心的兄弟了......

网友:
没有就自制

网友:
  3RACING出品常用调节虚位垫片(3/4/5/6/7/8/10/12MM内径可选) ~~   关键是每种规格的垫圈都有 0.1/ 0.2/ 0.3 的三种厚度的垫圈可供选择使用!

楼主:
楼上的,给链接啊

网友:
楼上的, 已给链接了啊~

楼主:
只看到文字,没看到链接

网友A:
LZ钱多,这个垫圈还用买!
找个断桨,敲出那个铜圈,用锯条锯一截(铜质特别好锯的),再在砂纸上打磨到需要厚度就行了。

楼主:
明白了,去找个烂桨

网友:
飞跃的450垫片,从250到700通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钱多,这个垫圈还用买!
找个断桨,敲出那个铜圈,用锯条锯一截(铜质特别好锯的),再在砂纸上打磨到需 ...

茅塞顿开!!

网友:
LZ, 宇宙說了,用毛的墊片,點R48。。。

网友:
这也是我这两天思考的问题,正好受用。太及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