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2.4G遥控器直接干扰5.8G图传接收的吗?

楼主(2012-09-19):
最近新买了一个柏通5.8G 1200mw图传,可是离开没多远就开始有条形波纹(不是信号差出现雪花),一开始以为天线方向不对,昨天发现当遥控离开一定距离波纹就少了,最起码两米左右~~~是不是接收机滤波电路有问题,不能准确过滤2.4g电波啊 ??请各位大神解释解释啊!!

网友:
不懂 帮顶  在考虑入5.8g

网友A:
你把发射机和接收机的输入线换成三芯屏蔽线,条纹干扰一般是中频调制干扰!

网友:
不是标明   新款柏通1.2G 1200mW无线影音传输吗,怎么变成5.8G的啦?

网友:
帮顶 看看有没高手解释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发射机和接收机的输入线换成三芯屏蔽线,条纹干扰一般是中频调制干扰!

我把遥控器天线直接靠近接收机天线就会出现条形波纹,靠近其他的连线都不会有波纹,这也和输入线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遥控器天线直接靠近接收机天线就会出现条形波纹,靠近其他的连线都不会有波纹,这也和输入线有关系吗 ...

按照你所描述的情况,感觉就是屏蔽不良,遥控器的信号耦合到接收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所描述的情况,感觉就是屏蔽不良,遥控器的信号耦合到接收机了!

这位大神,我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请问你的QQ号,不方便的话加我的328652681

网友:
用好的屏蔽线应该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