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幻觉了,求此神人的大体思路!有图

楼主(2012-09-19):
飞控无增稳功能,云台实现独立自稳,有这个可能么!~

网友:
什么都皆有可能,禅思Z15就是自带陀螺的,已经有玩家这么做了。

网友A:
简单,就是云台上有传感器放上面,再加个主控器来驱动舵机,不过效果不会那么好,延迟是肯定的,比飞控来驱动舵机又好一点

网友:
有无数人用过独立增稳......还神人?这样的话坛子里的神仙可就太多了

网友:
再买个有增稳功能的飞控就行了,就这么简单,花两个飞控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云台增稳的应该是KK吧?其他的好像都可以增的,几十块买个KK,然后在几百买个独立飞控控制云台???
...

不是的,我是泰世330的那个飞控,不是K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就是云台上有传感器放上面,再加个主控器来驱动舵机,不过效果不会那么好,延迟是肯定的,比飞控来驱 ...

求具体思路!~

网友C:
什么是
云台?

网友:
用芯片控制步进电机,相机云台有个陀螺传感器,随时根据角度纠正,保持航拍稳定,具体思路是,,,代码尚未公开,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
云台?

百度给你转来的
云台是安装、固定摄像机的支撑设备,它分为固定和电动云台两种。 固定云台适用于监视范围不大的情况,在固定云台上安装好摄像机后可调整摄像机的水平和俯仰的角度,达到最好的工作姿态后只要锁定调整机构就可以了。 电动云台适用于对大范围进行扫描监视,它可以扩大摄像机的监视范围。电动云台高速姿态是由两台执行电动机来实现,电动机接受来自控制器的信号精确地运行定位。在控制信号的作用下,云台上的摄像机既可自动扫描监视区域,也可在监控中心值班人员的操纵下跟踪监视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