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们说说450无副翼直机用什么品牌的斜盘舵机比较耐 ...
请老鸟们说说450无副翼直机用什么品牌的斜盘舵机比较耐操

楼主(2012-09-19):
提示:

网友A:
DS95 自己 做易碎舵机臂

网友B:
对的炸鸡的几率会大大增加
,应该大大减少才对

网友C:
想省米就搞个小飞机玩

网友D:
HITEC 5065MG,用飞越的易损舵机臂,百炸不坏

网友E:
有米215、260,没米933……

网友F:
都在比米啊

网友G:
922,933还算是比较平民化,性价比还过得去

网友B:
顶楼上,其实用65MG也行

网友H:
933、215都在用,933一般航线足够,用易碎舵臂炸了几十次也没坏过齿轮。922上过一次机,没信心,换回215mg和DS520做尾舵机。

网友I:
我现在933+DS520 933用的还行吧,只要不是特别狠都扛得住

网友G:
我用的933+732,耐操性还行,732最大的问题就是热,超级热

网友J:
我用的是银燕es08md,便宜,好用,炸了,舵机臂推正接着飞。

网友K:
933一般,价格偏贵
最便宜可以上939,跟933差不多
贵点的113,好过933
再好点115,不过用115不如加20块上215了

网友L:
亚拓415M+易损舵臂爽歪歪。5065+易损舵臂更爽歪歪

网友M:
215+易损臂,安心飞吧

网友:
DS285MG, 但價格太貴。。。

网友:
215mg加易碎臂,我从不后悔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K:
933一般,价格偏贵
最便宜可以上939,跟933差不多
贵点的113,好过933

933或者113
939的壳子蛋壳做的,说不定炸了齿轮没坏壳子倒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