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求救!

楼主(2012-09-19):
大家的Mcp 飞行时间是多久
我的怎么只有5分钟啊?

网友A:
3D5分钟够了

楼主:
是正常飞行啊

网友B:
五分钟也知足吧

网友C:
难道你想飞5个小时吗

楼主:
时间也太短了点吧
在8分钟左右就好了

网友D:
5分钟够了,5小时最好

网友E:
5分钟不错了,想多飞几十秒,就把油门定了

网友F:
今天换了掉原来的M5 用HP05S 400电池大概只飞了4分钟 而且 只是悬停啊 M5的时候至少7-8分钟

网友G:
400的电池航线7分钟左右

网友H:
新手都追求時間,
老鳥都追求馬力.

网友I:
3D 3-4分钟是比较合理的时间,时间长了对尾电机不好。 电机马力越大就越耗电。理论上有刷电机是最省电的。 我的有刷500ma电池12分钟。 换HP05S 6分钟。

网友J:
5分钟 可以吧

网友K:
350电池 悬停8分钟。黑无刷。

网友L:
看你用什么电调和电机了,反正我的直焊版5a电调配c05m,用8T塑料齿,300mah电池航线7分钟,100%油门曲线

网友M:
那你换成120d02s

楼主:
多谢各位大大们
只有暂时先玩着

网友N:
我的有刷以前240电池3分多钟 现在电池不行了半分钟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