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小华瓢就是修不好了..........

楼主(2012-09-19):
好不容易在电子城配到了主板上的插接件,也请人帮忙焊上去了.但就是飞不了!看着浆也装的是对的,插接口也没错.但就算是油门打到100%,机子也飞不上去........真是搞不清那里出了问题,太郁闷了!

网友:
平衡对吗?力矩和夹角对吗

网友A:
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了。。。

我原来也以为是这个原因,但电池又充了一遍后还是这样..........

网友:
油门变化 转速会有变化吗

网友:
电池坏了   换个看看

网友:
是不是角度不对?拆一个或者几个螺旋桨下来,看看有升力或者没有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也以为是这个原因,但电池又充了一遍后还是这样..........

电池过放电弄坏了吧?你还有第二块电池没?试一试啊。

网友A:
楼主,你的黄色的螺旋桨的旋转方向不对啊。。。你自己看。。。还有其它的螺旋桨你看看是不是转动的方向不对,螺旋桨的转动方向如果不对是几乎没有升力的。但是最大的原因应该还是你的电池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两个螺旋桨的方向相反。你的是方向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黄色的螺旋桨的旋转方向不对啊。。。你自己看。。。还有其它的螺旋桨你看看是不 ...

如果方向不对,应该向一个方向偏,甚至是侧翻吧?电池我有两块,好像都一样哎...........想不通到底那儿出问题了,烦啊!

网友:
桨真的反了,因为桨反了,陀螺仪又要让飞机平衡,就只能降低桨的转速了

网友B:
你把两个黄桨对调,一定可以飞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把两个黄桨对调,一定可以飞的

转动方向错误不是桨装反了的原因。是电机插头焊反了。要把插头里的电线端子对调。
然后检查有没有安装错误的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动方向错误不是桨装反了的原因。是电机插头焊反了。要把插头里的电线端子对调。
然后检查有没有安装错 ...

你确定每个桨都能产生升力吗

网友:
你的前後錯放桨也錯放、怎樣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方向不对,应该向一个方向偏,甚至是侧翻吧?电池我有两块,好像都一样哎...........想不通到底那儿出问题 ...

圖片是中、你分清头与尾方向、是否跟我所指箭头方向?

网友:
如果是跟箭头一样、你安装桨的方向就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圖片是中、你分清头与尾方向、是否跟我所指箭头方向?

不是太明白你图中箭头的意思,你是不是说我的主板安装方向上有问题?

网友:
首先建议你参照QR Ladybird的说明书仔细研究一下你的接线,桨叶安装等问题,在线说明书地址(无法发送链接,你自己到华科尔的主页看QR Ladybird的说明书吧,不是你这个QR Ladybird2的是哪个红色的,在最下面有说明书)
如果确认没有问题的话,建议检查电机是否出现问题。就是把那个电机坐的下面拔下来看看电机的尾部是否翘起或脱落,我在前期玩瓢虫的时候由于水平不佳经常把电机的底盖摔出来从而导致各种不正常现象。
如果还是找不出原因的话,只有怀疑你在维修焊接的时候是否短路或是烧坏了什么原件,建议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一下,短路的话重新焊接一下就好了,如果坏了什么元件的话。。。。
希望这些能帮到你!~

楼主:
请问顺时针转的浆是接红黑线的正转电机吗?

网友:
按最下面的这个图接:左前,右后,红蓝线电机。右前,左后黑白线电机!
仔细研究了一下你的视频,貌似你把4个电机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最面的这个图接:左前,右后,红蓝线电机。右前,左后黑白线电机!
仔细研究了一下你的视频,貌似你把 ...

有劳兄弟指点,按图示又重装了一遍.现在只有左前的那个黑浆有升力(风向下吹),其它三个浆都是风向上吹.简直要疯掉了............

网友D:
你先确认飞控板完全按照图上安装,注意2个黑色螺旋桨是前方!然后小油门确认每一个电机转向都完全和图上一样,确认无误后——再确定桨叶的正反,如果你动过桨叶的话可能把正反桨装错了!对调一下桨叶应该就能解决问题。
不过,你说有3个电机向上吹风,我觉得你是不是维修过的那个接口焊错方向了?你确认一下那4个插座,有缺口的一面应一致向右,如果有反向的就把对应的那个插头里面的线调过来。
总之细心点,别着急,心平气和的去查找问题!
我个人感觉——玩航模得修身养性,暴脾气只能给自己的身体和金钱造成伤害!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确认飞控板完全按照图上安装,注意2个黑色螺旋桨是前方!然后小油门确认每一个电机转向都完全和图上一样 ...

谢谢兄弟的耐心指导,我都仔细校对过了.浆,轴,接插件都没问题.所以才上火啊...............看来也只有返厂这一条路了

网友E:
电源线是否松动 重新焊接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线是否松动 重新焊接下看看

呵呵,肯定不是电源线接触不良之类的问题.昨日己返厂,静等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劳兄弟指点,按图示又重装了一遍.现在只有左前的那个黑浆有升力(风向下吹),其它三个浆都是风向上吹.简直 ...

一定是裝錯了

1. 先確定电机的旋轉方向正確
2. 槳分正反的,风吹上的要換另一種槳,风就会向下了

4个都风向下就可以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