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伺服么!

楼主(2012-09-19):
(无正文)

网友:
不是吧,没电机,没驱动,什么都没看见

楼主:
刚才图片太大 没发上去

网友A:
肯定不是,但电机不错。

网友:
我看引线是两组,后面也有长度,像早期模拟伺服电机

网友:
这种不是伺服,我前年买了N个,就是普通电机,后面是制动器,中间是电机,前面是减速机,我买的是SEW的,质量很好,间隙也很小。你这个牌子虽然没看清,但从接线盒的风格看,应该也是类似的东西。

楼主:
哦!谢谢!当时看到有同步轮,而且两组线!就好奇!有6个,

网友:
是好东西,SEW的该型比较常见,通常有三种形式,第一是后面一段是刹车,刹车接线通常和电机电源同在接线盒里,刹车这一段一般会有个小窗口,窗口里有个螺丝可以调整刹车片松紧度,也可以外接手柄手动离合;第二就是后面一段刹车一段风机,这种是变频电机,为保证低频运转时的散热,后面装了个主动散热小风机;最后就是后面一段是刹车、一段是编码器,这种蜗杆减速的一般用在生产线的轨道车上,有时要反馈位置信号给PLC或定位模块,也可以理解为伺服,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永磁同步伺服罢了。具体是哪种情况就要看引线什么了,一般从后面缝里看看就知道了。可以问问价格多少,电机肯定是好电机。

网友:
如果是伺服也不要買
否則這麼大的驅動即使找到了也是天價

网友:
9楼正解
变频电机
前面是蜗杆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