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改6s动力要不要做防打火?

楼主(2012-09-19):
要不要加电阻防打火?有没有电调自带消火花?谢谢.

网友A:
450弄什么防打火,火花你都看不到,不需要

网友B:
只听过“啪啪”声,没见过火花~

网友C:
有试过打火,但情况不严重,不过呢,当我全部换成XT60之后,就看不到了(因为都封在里面)。

网友:
現在飛6 s 沒有做打火處理.看接頭都蕉黑了..

网友D:
啥东西用久了都黑了

网友E:
我也正在考虑是否加装防打火,顺便问问450用6S做防打火需要多大的电阻啊?

网友F:
鸡鸡用久都会黑啦!不相信,你自己低头看以下。

网友G:
用xt60的头,对于6s的电池没多大必要

网友H:
完全不需要

网友I:
3S电池用的是T头,连接的时候会出火花!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

网友J:
话说好盈铂金版不是自带防打火么

网友K:
插头拔插的动做干脆点可减轻打火

网友L:
450用6S火花很大的,XT60电池端都黑了,不过还好是口子处,里面完全插入没事,做放打火的话要再接线和香蕉头,增重
本地模友550,600好像都没做放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