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我的砂轮机是啥毛病!!!!谢谢!!!!

楼主(2012-09-19):
你们好,我的砂轮机(125的克钢牌子,做工很好!100W3000转,)转的也没问题!就是一停机几秒后就不转了,人家的砂轮机停了以后要转很久的!是哪有问题了呢?大家知道或以前修过这类毛病的指点指点吧!我还换过轴承呢!

网友A:
请问这碍着你什么事了吗

网友B:
砂轮停止后用手摸一下轴承的位置是不是很热,估计是轴承紧或两个轴承不同心。

网友C:
不开机,用手转动一下砂轮,看看有多大阻力!

网友D:
估计带刹车的

网友:
带刹车好啊,!哈哈

网友E:
你拨一拨 电机中间的那个主轴  有没有来回的矿动啊:?

网友:
100W3000转你的砂轮机那样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个“请”字很难吗?国人的素质从发帖就能看出来。

这位是7哥吗
怎么那B分得那么开啊

网友:
先报上多少钱买的再说,不要告诉我120的那种。那就说都不用说了.

网友:
估计九成成是带碳刷串激马达。

网友:
功率小 砂轮轻

网友:
上个图看看啊、或者说说机器的型号。100W带多大直径的砂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碍着你什么事了吗

你好,虽说也能用但就是怪怪的!呵呵!好像有阻力似的,但不知其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砂轮停止后用手摸一下轴承的位置是不是很热,估计是轴承紧或两个轴承不同心。

哦,那如果不同心怎么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开机,用手转动一下砂轮,看看有多大阻力!

你好,我用手转了下,也没有卡过绵绵的!不是那捉很活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个“请”字很难吗?国人的素质从发帖就能看出来。

不难!不难!可能是我打字的原故吧!怎么把请给落下了!这个是我的问题哦,不过不要把国人的素质也扯进来哦,那我可罪大了,呵呵!我向广大的坛友说声对不起了,给国人丢脸了哦!其实我还是有点素质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带刹车的

呵呵!没看到有刹车的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拨一拨 电机中间的那个主轴  有没有来回的矿动啊:?

你好,没有矿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