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有12A电调么?是正品好盈还是假的?

楼主(2012-09-19):
在网上看到一家有卖好盈天行者12A电调,如下图。
这个是不是正品好盈啊,有人用过么?

1 产品规格
1.1 输出能力:持续电流12A,短时电流15A(不少于10秒);
1.2 电源输入:2节锂电池组或5—6节镍氢/镍镉电池组;
1.3 BEC输出:5V@2A (线性稳压模式-linear mode);
1.4 最高转速:2极马达210000转/分钟,6极马达70000转/分钟,12极马达35000转/分钟;
1.5 尺寸: 38mm(长)*18mm(宽)*7mm(高);
1.6 重量: 10g;

2 产品功能 简介

2.1 安全上电功能:接通电源时,无论油门摇杆处于任何位置均不会立即启动电机,避免造成人身伤害;
2.2 油门行程校调功能:适应不同遥控器油门行程的差别,提高油门响应的线性度;
2.3 程序设定项目(可用遥控器油门摇杆或者LED参数设定卡设置):
●刹车设定:无刹车/有刹车;
●电池类型:锂电池/ 镍氢 ;
● 低压保护模式:软关断/硬关断;
●低压保护阈值:低/中/高;
●启动模式:普通/柔和/超柔和启动;
●进角:低/中/高;
●恢复出厂默认值;
2.4 全面的保护功能:
●欠压保护:由用户通过程序设定,当电池电压低于保护阈值时,电调自动降低输出功率;
●过压保护:输入电压超过输入允许范围 不予启动,自动保护,同时发出急促的“哔哔”告警音;
●过热保护:内置温度检测电路,电调温度过高时自动降低输出功率;
●遥控信号丢失保护:遥控信号丢失1秒后降低功率,再有2秒无遥控信号则关闭输出;

网友:
飞腾的有10A的

网友:
飞腾和天行者 都有12A的 官网上面说的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A:
天行者有12A的,但好像不能零售,只供装整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行者有12A的,但好像不能零售,只供装整机的。

可是淘宝上有得卖啊,不过只有两家,难道是内部人员

网友(2013-09-21):
有的,我就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