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个手动的电火花,有些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2-09-19):
电压60V,电阻15欧,电容33uF。
手动操作了一下,速度很慢啊,而且电极损耗很快,求教这个是啥原因?怎么样改进?

网友A:
电压高些速度会快些,比如到110V。。。不过电压高了手动就会比较不安全。。。
论坛中目前制作的电火花穿孔机。。。电极消耗都大。。。
速度问题。。。其实限于外冲水的环境。。。在好的机器速度都快不起来。。。。最多就1mm/分的速度。。。而且深度越深速度越慢。。
只有内部冲水旋转电极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