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详解"飘飘鹰"组装过程 (9.22) 更新V尾控制视频

楼主(2012-09-19):
先上个完成图

下面就是过程了
1、首先要粘两个木片,电机的下拉角、右拉角就全靠这两个木片调整的,所以这个我是做成一大一小,并且做i好了下拉的角度。就是千万不能粘接错误 否则就变成左拉就麻烦了。
2、这个是我的刷胶专用工具 0.7元的注射器,简单好用,坏了就扔。

3、粘接这个玻纤片的目的是加强翼台的强度,防止皮筋的力量是机身变形。
4,内部的零件暂时先做到这里,后面还有2个零件要等机身组装起来以后才能进行。
5开始刷胶粘机身了,不要等胶完全不黏手的时候才开始组合,那样的话就有难度了。我是在胶水还有一定粘性的时候动手的,如果粘接位置偏差了,还可以撕开重新粘接,
6、完成一半的效果
7、粘好另一侧后,把鹰最位置的多处出的材料切掉,这样鹰嘴的位置就完成了

8粘接电机座直接紧贴鹰嘴的木片,主要的角度就搞好了,剩下的在试飞的时候再做些微调。电机座直接用502搞定,其它胶不方便
9、电机座后面 加了一块5mmEPP 加强一下,
10、粘接尾翼平台

11舵机固定好后502粘一下,不过发觉这样的强度还是不够。
12、两侧加上边条增加层板和EPP粘接的面积,这样强度就够用了,飞了好多个起落,舵机座一直没有出现问题。
13、舵机摇臂的空间比较小,这个摇臂刚好够用。而且这个飞机尾力臂短,舵量要小一些才飞的稳定。
14 粘接尾翼之前先画线定下位置
15、这个是尾翼部分的零件
16、因为是要同时粘接相邻的两个面,所以我是把需要粘接的零件弯曲起来粘接的
17、粘接好了的效果,还蛮不错的哦

20  舵角的安装孔 在加工的时候就切好了直接插进去机ok了。
21 下面就是把尾翼粘接在翼台上了
完成后的效果  有的样子啦
22、装上舵机拉杆 穿过机身的部位也是 已经开好孔的了 直接穿过就ok

23 、粘上机头的盖板,留下部分不粘接这样还可以揭开比较方便
24、装上电机2208 的电机
25 机身里面粘上3M魔术贴  必须在用502固定一下

电池也是一样 这样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固定电池和调整重心了

电子设备完成安装了
接收机被放在最后的位置

机翼的制作过程

首先清理一下加强槽里面的EPP废料
把机翼撬开合适的空隙刷胶
反复的合上打开几次 是胶水均匀覆盖,然后就等胶干,在平整的地方压实就粘接牢固了
这时候加强槽里面肯定会有少量的胶水,会影响后期碳管插入,不过没关系 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下面的步骤就比较关键了
1、首先把2根碳管两侧用EPP堵上

2、在对粘的位置刷胶,先不粘接,直接进入到下一步
3、在前面5mm加强槽内灌胶 不要太少多些无妨。两侧机翼都要灌胶
注意后面的4mm加强槽先不要灌胶哦
4、插入5mm碳管反复抽动是胶均匀,两侧都要进行,因为有灌入的胶润滑,先前已近干掉的胶水就不会有什么阻碍了。
5、把5mm 4mm加强碳管都插入机翼定位(4mm是松动的没有胶哦) 可以对粘了。
完成对粘后4mm碳管也是采用加强槽灌胶后插入碳管的办法。
粘上防勒片
粘上翼尖 注意方向哦 !反了也能飞 就是外观不协调。
粘接难免有胶水痕迹,黑色记号笔解决问题。
在切掉凸出的边角
机翼完成了

发帖限制 后续的更新在32楼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0850&pid=8557408&page=2&extra=#pid8557408

网友A:
嘿嘿 很不错   我很想山寨一把

网友:
有做一个的冲动

网友:
台湾的大师级作品 顶一个!!!

网友:
求图纸,bluecat1997@sina.cn xiexie

网友B:
LZ好像用的2200的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 很不错   我很想山寨一把

  其实这个也是山寨台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好像用的2200的电池吧?

3s 1500ma-2200ma的都用过,再大的应该也没问题。
风小的时候1500 ,风大的时候2200,
用1500的时候 最长的飞行时间接近40分钟,不过要靠天气的帮助(微风加上升气流),飞的高些象鸟一样的大半径的盘旋,正常情况下1500电池20-30分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好贴要顶

我也做了个小鹰

下 载附件 (56.91 KB)

下 载附件 (45.6 KB)

网友:
顶。求图:HFB509@126.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做了个小鹰

这个是蚊子中的老鹰吧

网友:
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