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12-09-19):
我的450直升机在飞的时候,空中突然断电,但是,当我把油门拉到底再向上推的时候,就有电了,好多次了,吓的我在飞的时候,提心吊胆的,电池是新的,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电调设置?

网友:
估计电调没设置好吧  重新设置再试试看

网友:
保护了吧

楼主:
电调设置也没有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

插头也是重新焊过呀

网友:
电调的截止电压保护设置太高了吧~!建议从新设置一下~!楼主什么电调~!

网友:
亚托35X电调       1 遥控器开机,油门置于最高点;  2 接收机通电,你会听到开机确认音和进入设定模式两种声音;  然后将听到一串的音乐,
那是油门最高点确认音;  接着把油门摇杆拨到最低点,你将会听到油门最低点确认音,   3 接下来设置刹车模式,进角设定,
电池截至电压保护设定,飞机模式设定和油门反应速度设定总共五项。  (1) 刹车设定:一声鸣五次,在这期间,遥控器摇杆在低油
门则设置为无刹车,在中油门位置则设置为软性刹车,在高油门位置则设置为急刹车;  (2) 进角设定: 两声鸣五次,在这期间,
低油门位置为低进角,中油门位置为中进角,高油门位置为高进角;  (3) 电池截至电压保护设定: 三声鸣五次,在这期间,
低油门位置为高截至电压,中油门位置为中截至电压,高油门位置为低截至电压;  (4) 飞机模式设定: 四声鸣五次,在这期间,
低油门位置为固定翼及滑翔机,中油门位置为直升机,高油门位置为直升机(有定速功能);  (5) 油门反应速度设定: 五声鸣五次,
在这期间,低油门位置为标准,中油门位置为中速,高油门位置为高速。  一般飞行的设置: 1 2 3 2 1 即:无刹车,中进角,
低截至电压,直升机,标准油门反应  3D飞行的设置: 1 3 3 2 3 即:无刹车,高进角,低截至电压,直升机,快速油门反应
电调默认设置: 1 2 3 2 1 即:无刹车,中进角,低截至电压,直升机,标准油门反应   注:在飞行前一定要把电池充饱,否则电
调有可能会误判截至电压,导致动力间歇性中断,或完全限制动力输出!  转自 我爱模型 5iMX.com skouros ,谢谢分享!~本人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