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X6轮式底盘制作(10月20号更新 视频在59楼)

楼主(2012-09-19):
轮子买了有3~4个月了,断断续续的做到今天的样子,做这辆车的目的为了测试电调的可靠性和操作感,就当是个测试平台用。打算使用48v的电动车电瓶作能源,250w——1000w的电机作为动力。 车子的每个轮子都是由链条带动并且独立悬挂。 转向方式和坦克的转向相同。

网友:
期待继续上图

网友:
这车搞起来,楼主不用再买车了吧。。

网友:
LZ你这是要逆天吗?

网友:
又一力作

网友A:
螺丝太细,强度不够吧
轮子又大又重,底盘也重,转弯就能把螺丝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太细,强度不够吧
轮子又大又重,底盘也重,转弯就能把螺丝撬弯

你看到的螺丝只是限位用的,不吃力。轮子的支撑轴是12mm的光轴。这个轮胎的轴承就是28*12*7的,我判断12mm的应该够用了。

网友:
喜欢看这样的实作。。。

网友B:
1:?的?看轮胎,这个也太强大了! 发个原车的图看看,大家预热一下

网友:
是啊,发个原车的图看看

网友A:
链条不好用的
1小链轮太小,很容易脱链
2暴露在车体底下的链条很容易被野草,石块等物撬到,导致脱链
3链条没有调节器用一段时间后链条变长后就…
4就2轴承座支撑强度不行,尤其是你要用这种左右两侧分别传动的方式,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侧轮胎在侧滑

网友:
光看轮子的个头,估计楼主以后买菜买米买面买家电,可以自己拉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条不好用的
1小链轮太小,很容易脱链
2暴露在车体底下的链条很容易被野草,石块等物撬到,导致脱链

是的,你提的问题对的,链条的张紧器还没做,轴承座因为自己加工太麻烦就买现成的了,这是个测试车暂时先这样,我的想法就是出问题再解决,因为以前做事总想每个细节都完美,结果考虑太多到最后不了了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的?看轮胎,这个也太强大了! 发个原车的图看看,大家预热一下

这是测试车,没有原图,自己设计的。

网友C:
力作绝对是力作!看来楼主是玩攀爬出身的,看到后面的两辆攀爬了。一个人力一个机动!

网友:
开去压死野田佳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作绝对是力作!看来楼主是玩攀爬出身的,看到后面的两辆攀爬了。一个人力一个机动!

厉害,攀爬也被你看出来了,gasgas07 25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