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锯片铣刀杆,很菜

楼主(2012-09-19):
跟包子和马师傅等人去淘的锯片铣刀,已经有半个多月了,上周六从包子那里拿回来一段料,花了一晚加小半天,做了个刀杆。白钢刀车钢有点吃力,刀子平面估计也没再圆心平面上,所以车出来效果不好,能用吧,以后再搞个有卖相的,第一次搞钢材,慢慢积累经验。大家不要扔鸡蛋哦。

谢谢包子提供材料。

网友:
实用就行

网友:
刚买了两锯片还没空搞介过

网友:
这种内定心的精度,不如压帽式的,,,,能用就是硬道理

网友:
杆上定中心比压片定中心简单易做,不过压片定中心压片可以做得薄一点。

网友:
不错,好用就行!这种结构我做了n个了,没传说的那么恐怖,相当好用。

网友A:
結構錯誤,這種沒同心度的,影響到加工精度和鋸片的壽命,鋸片磨不了,用鈍了就得扔掉。

网友:
正想做一个,不知道能啃铁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結構錯誤,這種沒同心度的,影響到加工精度和鋸片的壽命,鋸片磨不了,用鈍了就得扔掉。

TX你使用过没?

网友:
不是说这种结构才是同心度比较好的吗
怎么又不是了?

把贫僧弄糊涂了

悟空你给为湿解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結構錯誤,這種沒同心度的,影響到加工精度和鋸片的壽命,鋸片磨不了,用鈍了就得扔掉。

正确的结构应该是什么?可否赐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TX你使用过没?

請問TX是什麼?我專業非機械加工方面的,很多英文縮寫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确的结构应该是什么?可否赐教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7829&extra=&highlight=%BE%E2%C6%AC&page=1
16、27、35樓。

楼主:
多谢楼上,本来已开始准备做16楼的样子的,有些嫌麻烦,手艺不精。先用用看,然后再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本来已开始准备做16楼的样子的,有些嫌麻烦,手艺不精。先用用看,然后再改吧。

锁紧螺钉是不是反牙螺纹呢,如果是正牙螺纹就有可能在承受大载荷时松脱,所以最好使用反旋螺栓拧紧。

网友:
不错,用来下料是个好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