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高人给个建议关于雕刻机的

楼主(2012-09-19):
自己做是不太可能了~
所以想买个1.2乘1.2的雕刻机用来做航模,在淘宝上看了一些却不知道买哪个好,所以来请教一下这里的高人给个建议,那些厂的机器口碑好一些?在买机器时要注意些什么?等等~~~~
我是外行一点都不懂~~~~
所以求大家给指点一二~~~~~

补充一下~~~
能雕动2mm内的铝板的

各位高人给看看这个能雕动2mm内的铝板吗?

为二
性能特点:

★德国产高精度预紧消隙滚珠丝杠,把运动时产生的间隙降低到最小。
★进口四排钢珠直线导轨,自润滑块,使各方向受力均等,保证了机械精度和强度。
★采用对断点记忆方式,保证可在意外(断刀)或隔天情况下加工。
★独特的多个工件加工原点的保存方式。
★龙门式移动,加强台面,坚固耐用,长时间使用不变形,使定位精度更加精确。
★标牌制作不仅使雕刻精细无锯齿,底面平整光滑轮廓清晰,而且切割2公分有机玻璃也轻松自如。
★槽钢床身及铸造床可供选

技术参数:

型号
JH -1212广告雕刻机
X、Y轴行程
1200×1200mm
Z轴行程
>100mm
平台尺寸
1300×1420mm
最大运行速度
5m-6m/min
最大雕刻速度
2m-3m/min
最大进料高度
110mm
分辨率
0.005mm
重复定位精度
0.05mm
雕刻指令
G代码*.u00*.mmg*.plt
软件运行环境
windows98/2000/xp
功率(不含主轴)
400w
工作电压
AC220V/50Hz
主轴功率
1.5kw
主轴转速
0-24000rpm/min
工作方式
步进Steper

这个行吗?

网友A:
1.2米呀。木工雕刻机,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米呀。木工雕刻机,便宜。

不便宜了
都要价在15000左右~~
贵啊~~~~

网友B:
能雕动2mm内的铝板的

是一刀吃2mm还是分开吃哦,自已D的都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刀吃2mm还是分开吃哦,自已D的都行啊

不是自己没条件D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自己没条件D么~~~~

何为没条件? 是没时间还是没工具?如果只是没工具那就好办多了,自已设计好机架直接TAOBAO找商家加工,自已网上买电控和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为没条件? 是没时间还是没工具?如果只是没工具那就好办多了,自已设计好机架直接TAOBAO找商家加工,自 ...

第一  不懂机械设计
第二  没有工具
第三  没有场地
第四  没有时间,要工作养活自己~~~

网友:
不符合本坛精神

网友A:
15000还贵那就别买了。1.2米呢。本坛自制的小叼都四五千呢。我现在也在筹划做雕刻机。3040的,都是买的二手件,已经花了四千多了,还没买够,还有好些配件要买呢。哎,至少都得五千啊。都是自己加工的,工时还不算。

网友:
一米2的行程属于比较大了。。。省不了啥钱。。1万是免不了的。。

网友:
看是移动龙门,还是移动平台了,两个差价可以2倍都正常。不过你说的1.5W是移动龙门的价位咯,还不是线规的

网友:
线规的移动龙门,啃铝板一般没啥问题

网友:
买二手的,不算运费6000-8000网上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买个算了。坏了退货。关键是厂子要有规模和信誉。然后看东西。这东西没什么口碑吧。厂家太多了。

网友:
这个我有力远的,1200*1200*100的可以雕铁,方轨的,你网上搜一下,名牌,2手比自己做便宜很多

楼主:
顶起来再问~~~
诚心求教~~~
买二手的不放心~~
看好后去厂家~~!!!

网友:
做航模用不上這個吧,要切鋁板數量少快走絲搞定,其它的航模材料除了木工設備外一台小功率的激光切割機就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000还贵那就别买了。1.2米呢。本坛自制的小叼都四五千呢。我现在也在筹划做雕刻机。3040的,都是买的二手 ...

同感,我也是在做一个3040的,驱动配起就大几百,丝杆导轨到手,也是花了4K多了,包含了卡盘和谐波,做的是5轴。 钢材还没算进去,不开工不知道,开工才知道柴米油盐样样都要钱,主轴电机变频器都不敢整了。先拖着等机架做好了再说

网友:
是水冷高速主轴的话铣2mm铝板动力上木有问题,问题在于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