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牵引滑翔机

楼主(2012-09-19):
今天在老教练那里看到几架二级牵引,拍了几张照片
机翼前缘碳壳结构,轻木翼肋碳片加强,各机构均可调节。

网友:
最下面那图是说飞机脱钩后能改变重心吗?

网友:
模型做的十分精美!

网友A:
最后一幅照片是可以让模型自动转向上升气流的装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幅照片是可以让模型自动转向上升气流的装置。

自动转向上升气流,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转向上升气流,是什么意思呢?

我以前飞2牵的时候就是用重锤结构!

网友C:
这种转向调节机构太复杂了,完全有更简易的。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目前的水准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2013-06-09):
如果能看到195几年《航空模型爱好者》,上面有薛民献大师专门论述牵引模型机重锤机构的文章,就立刻明白了

网友D:
貌似这飞机都没看到控制的设备···难道牵引上天自行滑翔和降落吗???但是在垂尾那里却看到了方向舵能动的····机壳里没看到接收和舵机

网友:
         看到第六幅照片,立刻又让我想起五十多年前吃上升气流,消失在云端的那架三级牵引。机头上方也有个调整重锤的螺丝。
      当年国手薛民献在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的《航模爱好者》杂志介绍过,很多人都学习实践过,做好了,很灵。
      还保留着这期杂志的老朋友,如果拍张照片,发上来就太好了。

网友:
现在好多模友都不太了解传统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转向调节机构太复杂了,完全有更简易的。

请教 更简易 更可靠的 自动转向热气流的装置。

网友E(2019-06-10):
这架牵引多少克?碳盒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架牵引多少克?碳盒是怎么做的?

向楼主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这飞机都没看到控制的设备···难道牵引上天自行滑翔和降落吗???但是在垂尾那里却看到了方向舵能动 ...

牵引钩上有几个小孔,系上细线连接方向舵的线,就是你在方向舵和机身连接处看见的线。
牵引时舵面受牵引钩向前拉舵角为零,飞机向前向上。
脱钩后舵面受橡皮筋拉力(橡皮筋在舵面另一侧,看不到,也可以是弹簧)偏向右侧,飞机进入盘旋下降。
就是直线牵引起飞,盘旋下降。

网友(2019-07-30):
好模型!牵引模型机重锤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