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要第一次自己装船了,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2-09-20):
新手刚开始玩船,收了条单发3674+120A的CAT和一条65cm小O,CAT每次玩完舱里都进水,卖家说软轴会抽水,不知是否确实如此。
小O改了3674 2650KV豹子+好盈180+36.5CNC桨,但是硬轴似乎有问题,冒险上6S短暂跑后发现电机和电调温度尚可,反而联轴器很烫,手转时感觉阻力特别大,不知是否是同心的问题?
今天心血来潮,因为几乎见不到大侠们装双发的O艇,于是订了keke3674两只,好盈180两只,老虎CAT专用正反轴系和38CNC正反桨,准备装条83cm的O艇,上两条6S,目标是能动且不沉。
目前能想到的问题是,上了双发估计压水板就没位置安了,不安压水板是否可以呢。
另外电池的位置也没法像小O那样放左侧了,既然正反桨能消除反扭,那电池直接放中间应该没问题吧。

如果哪位大侠装过双发O艇,请不吝指教。

网友:
想法可以实现的。这个动力门板都能飞了。

网友:
65CM的小O上3674+6S,小心你的船散架了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是怎么把双动力装到60的船上。另外,LZ最终的目标是在追求速度,但,船小不一定跑的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是怎么把双动力装到60的船上。另外,LZ最终的目标是在追求速度,但,船小不一定跑的快。

人家是83的o,不是60的。合理布局能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83的o,不是60的。合理布局能放下

哦,看错了。我还以为是60的O上两个3674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是怎么把双动力装到60的船上。另外,LZ最终的目标是在追求速度,但,船小不一定跑的快。

因为我也不知道再大的能不能上电动,本来是想上在1.2m的O艇上的,但当时电机电调都订好了,感觉1.2m的话上这套动力算不上劲爆,所以先试试83cm的O了

网友:
做水上飞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也不知道再大的能不能上电动,本来是想上在1.2m的O艇上的,但当时电机电调都订好了,感觉1.2m的话上 ...

O艇上双驱,,有力使不上啊

网友C:
双动力就要用板控了,要对两电机设置混控。10L说的也对,但真装上了之后,其实就算转弯都是两个桨到水的,就是不知道跑的时候38的桨有多少的桨面能够到水。要不试试大桨?反正KK的电机粗野,耐得住!上45左右的

网友:
屁,我的CAT从来不进水

网友D:
O双电机没见过。还是好好要看看。等你的作品。我一直想不明白你如何装那2个轴。双3674用硬轴是如何调好角度?  等你的安装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动力就要用板控了,要对两电机设置混控。10L说的也对,但真装上了之后,其实就算转弯都是两个桨到水的,就 ...

我用的4PKS,四通的,应该也够用了吧,而且我想偷懒直接用Y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O双电机没见过。还是好好要看看。等你的作品。我一直想不明白你如何装那2个轴。双3674用硬轴是如何调好角度 ...

用的两条软轴,我自己脑子里也没形成直观的安装图,走一步算一步吧

网友:
双动力O,我想起 北非谍影  做过,有贴,有图,有视频,有真相。

网友E:
o艇双发不和理,但愿楼主能改变我的观念。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o艇双发不和理,但愿楼主能改变我的观念。祝你成功!

其实就是瞎折腾,哪里管合不合理去,最坏的打算就是拆了动力装大cat,只是我没见过双发O,不装一条心理不甘心,等真的失败了也就不纠结了

网友:
装好了吗?动力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