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终于把X7全部调试完,可以试飞了

楼主(2012-09-20):
飞机装好已经很久了,因为BEC,因为电调,一直没有进展;经过模友推荐,论坛潜水,选定7020做为BEC,出掉了泰世Mini vBar,换SPEKTRUM AR7200BX做为三轴,目的一个是对MB比较熟悉,一个是布线相对简单。7020可以有多种电压输出,因为AR7200BX和舵机均支撑高压,因此7020也采用8.4v高压输出,一根线直接接到陀螺仪上,再由陀螺仪输出给舵机;不知道这样接有没有问题,地面调试是没有任何问题。
最不敢下手的电调,说明是英文的,磕磕绊绊把说明书看明白了,电调默认值是按照直升机模式调整的,只需要矫正油门行程即可。按照说明书,油门推到最高上电,听到两声自检音后,10秒内将油门拉到最低点,再听到两声自检音,行程即高矫正完毕。需要注意的时,调油门形成时,需要关闭油门锁,油门曲线设置为0-50-100一条直线,安全起见,把大小桨全部拆下。
昨晚我调试时,特意将电机的三根线,反接两根,即黄色和黑色对调,本意是想让电机反转,结果实际这样接,电机反而是正转了,吓我一跳!

行程校验完毕后,推油门,电机缓启动,但是感觉这个缓启动还是很急,不知道安上大桨以后会怎样。

都弄完以后,想感觉一下电机的力度,于是一手抓紧旋翼头,一手缓推油门,结果一股很大的力道传来,旋翼头转动带着手腕子也扭动,机体以更大的幅度转动,尾巴把我桌子上的东西全部扫到地下,又差点没把我吓死!

感觉缓启动还是有些急,转动力度相当的大,幸好油门缓推,且遥控器放到地上没有因为飞机突然移动被扫到,否则难以想象遥控器脱手,油门推起,飞机把持不定会是什么情况,尽管没大小桨,但这么大机体,那么强动力带着飞机在地上蹦,把家里给造个乱七八糟也是可能的。

现在等电调到电脑的连接线,用那个遥控太晕了,不如到电脑上检查一下。

网友:
呵呵都调试完了  为什么要上BEC呢 都是高压舵机 我是2S直驱 格式有款2600毫安的很小巧   用的SK720  用SBUS连接 电调我有中文说明书哦

网友:
有是有钱淫啊

网友:
楼主玩飞机真累啊!装好了就上天试呀!地面试试不出来!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样试缓启动的

网友A:
支持直驱,要不电调和高压舵机、高压接收一点意义都没有。

网友:
期待楼主首飞成功

网友:
我还在折腾v8,卫星不听话,老是闪

网友B:
X7缓启动的确头疼,一点都不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7缓启动的确头疼,一点都不缓。

电调设置是怎样的?

网友D:
电调缓启动设置里有速度可以选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调缓启动设置里有速度可以选择的

那一项设置了最长的35秒,但是这个选项的意思好像是油门切hold以后在35秒内缓启动功能禁用,以便在特殊情况下,在切hold后能立刻提供高功率。我对天蝎星的说明书研究了好几次,SS选项选择1, 则缓启动功能开启。其余没有什么可设置的。所以目前我的启动都是先切hold,螺距拉到0以后释放hold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调设置是怎样的?

那一项设置了最长的35秒,但是这个选项的意思好像是油门切hold以后在35秒内缓启动功能禁用,以便在特殊情况下,在切hold后能立刻提供高功率。我对天蝎星的说明书研究了好几次,SS选项选择1, 则缓启动功能开启。其余没有什么可设置的。所以目前我的启动都是先切hold,螺距拉到0以后释放hold启动。

网友:
胆子好大,服了

网友E:
X7这么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X7这么麻烦吗?

其实不麻烦,主要是大飞机,怕哪里没弄好出危险,或者炸机,所以都小心翼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不麻烦,主要是大飞机,怕哪里没弄好出危险,或者炸机,所以都小心翼翼的。

呵呵,安全第一啊,也准备上X7。

网友F:
虫子130A 只需要  前面的设置行程,设置的时候  只需要 选SS  选1   然后设置完毕。缓慢启动 很舒服的。GAUI VBAR一样支持高压,一直用2S电池 直拱。HV舵机 不用直供就是浪费。

网友(2013-05-22):
引用 网友F:
虫子130A 只需要  前面的设置行程,设置的时候  只需要 选SS  选1   然后设置完毕。缓慢启动 很舒服的。GAU ...

没搞明白呀,如何接线。是130A的电调油门线直接VB上就行了,还是再准备一组7.4V的锂电给VB供电。没玩过,X7还是散件状态。

网友:
您给上个图,让咱们都欣赏一下,特别是布线细节,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