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为什么那么容易烧了?

楼主(2012-09-20):
凤凰电调为什么那么容易烧了?现在是新版了,还容易烧吗?是质量问题还是?听说只是开定速了才会烧?走油门曲线是不是不会烧呢?

网友:
质量问题,软件问题。。会烧就不是好电调。

网友:
也许它就是这么设计的,烧完再买新的呗~

网友:
为啥叫他火凤凰呢

网友A:
很多烧电调的应该都不会用凤凰的油门形成校准,我试过如果按照亚拓的油门形成校准必烧无疑

网友:
你不知道凤凰都是在烈火中重生的吗?不烧你能买新的用?

网友:
我的凤凰80A烧了又烧,买了一堆MOS管,烧了就换。

网友:
也许是温度保护做到很极限吧

网友:
我用了定速,校正了行程,开了各种所谓的不该开的参数,电流飞到160A也没烧,是人品好还是人品好呢?

网友:
.....我用的KDS 40A电调,调机都是用12V适配器 接飞机调机...电调无问题...动力十足

网友:
换Mos管可以吗

网友:
什么原因

楼主:
Mos管是什么来的?亚拓视频教的行程校准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烧电调的应该都不会用凤凰的油门形成校准,我试过如果按照亚拓的油门形成校准必烧无疑

网友B:
凤凰电调容易烧,是因为它的母板和MOS 板使用连接器,这个连接器如果有点接触不好,
MOS 马上就烧了!
属于硬伤。

网友(2014-05-08):
引用 网友B:
凤凰电调容易烧,是因为它的母板和MOS 板使用连接器,这个连接器如果有点接触不好,
MOS 马上就烧了!
属 ...

涨姿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凤凰电调容易烧,是因为它的母板和MOS 板使用连接器,这个连接器如果有点接触不好,
MOS 马上就烧了!
属 ...

那个连接器是母板接BEC的,走信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连接器是母板接BEC的,走信号而已。。。

你可以试试,把母板拔掉,然后给电调通电。
看看是什么现象!

网友(2014-06-20):
烧坏了2个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