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教模拟器练直升机问题

楼主(2012-09-20):
G5
模拟器
,飞直升机,用直升机模式向一边侧,一飞就炸,用固定翼模式才可以正常非,怎么样用模拟器练3D??谢谢各位老手指教!

网友A:
直机的通道设置没设置对

网友B:
混控关了没?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试看!

楼主:
所有混空都关了,还是一样。用的是fatabaT10,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继续努力中!

网友B:
控要设置H-1模式
另外G5模拟器的飞机要改一下属性
选好你要飞的飞机,编辑选项里有一个Radio type改成软件遥控器保存一下,他会生成一个新飞机,用那个飞

楼主:
解决啦,谢谢ld8wzl提供的答 案,还有大家为我解决问题付出的努力。非常感谢,这么久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