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的参数设置

楼主(2012-09-20):
Mach3的参数设置【steps per】:这个参数决定你的刀头每运动1MM,步进
电机
需要多少个脉冲
步进电机旋转1周所用的标准脉冲数×驱动器细分数÷丝杆导程(如果有减速机构还要乘上减速比)
步进电机旋转1周所用的标准脉冲数=360÷步进电机步进角度。
我的雕刻机是5相0.75度步进电机,xy丝杆是1004,z丝杆是1005,
xy设置360÷0.75×细分数2÷导程4=240这样对吗?但我现在的的设置是250好像也没有问题啊?有何不同

网友A:
如果步进角0.75度,驱动器细分2,丝杆螺距4,按公式360÷0.75×细分数2÷导程4=240,这样算是对的。为何你要设置是250?

楼主:
不好意思,弄错了步进角是0.72度。另外步进脉冲和方向脉冲设置多少?好像有几个说法

网友B(2013-04-27):
240和250差不多,只差4%,你当然看不出来了了,好好测量一下吧
别再2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