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雷虎X50,油动有副翼,好像十字盘有140度和120度金 ...
刚入雷虎X50,油动有副翼,好像十字盘有140度和120度金属升级件?

楼主(2012-09-20):
问题来了!140度,和120度十字盘有什么不一样啊?原厂带的是塑料120度十字盘下摇臂。另外有升级的金属140度,和120度的,140度的安装孔位不同!不知道该用哪个!

网友A:
十字盘没什么不同,无非就是120度是一般球头,140是长球头。金属摇臂我没见过140度的,反正我的来就是120金属摇臂,装哪个孔记不得了,总之十字盘球头和摇臂球头基本垂直的哪个孔就对了,记忆中好像是靠近主轴哪个孔位....

网友B:
x50的控制摇臂座有2个孔位,分别对应120、140.

楼主:
问题解决!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