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进来指导一下!

楼主(2012-09-20):
我是新入门的,想问一下ELYQ 50的空机怎么样?新手用合适不?不合适的话老鸟帮忙推荐一下,做好是全套的,因为我在入门不懂,多谢了

楼主:
怎么多多没人来指导一下呢,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这是什么牌子?没听说过。≥﹏≤

楼主:
我是在淘宝上看到的,说是意大利的,你多新手有是什么意见,谢谢指点

网友A:
都不知道你以后哪找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道你以后哪找配件

那老鸟推荐一下新手的油机

网友B:
纯新手的话,油机省省吧@( ̄- ̄)@
从电机转油的,雷虎x50,亚拓600,京商caliber5(设计很优秀,材料一般般),jr 超快系列,风神50空机自配其他组件@(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新手的话,油机省省吧@( ̄- ̄)@
从电机转油的,雷虎x50,亚拓600,京商caliber5(设计很优秀,材料一般 ...

不喜欢电的,亚拓的油机怎么样?
新手的话玩什么级的谢谢指导

网友:
亚拓不错,新手如果玩的话也挺好

网友C:
新手不建议油机入门。

炸鸡费用过高,危险程度太大。

建议由遥控器入手,走模拟器路线,如果模拟器都能熟练掌握四面悬停,简单航线,再决定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不建议油机入门。

炸鸡费用过高,危险程度太大。

谢谢指导,我现在正在练模拟器

楼主:
各位老鸟你们的油机都是什么配置呀,遥控器是不是很重要呀,我入门的话国产的遥控就够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喜欢电的,亚拓的油机怎么样?
新手的话玩什么级的谢谢指导

亚拓油机是可以的,最好油机在600级才有力量,30级也就是550级力量很小的。
油机对于新手来说在飞前准备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发动机不是你想想的一转就着车,甲醇发动机对调教很敏感的

网友:
如果真喜欢油,建议等等泰世NX4 30级 省油 更安全一点

网友D:
我作为一个新手我直接入手的黑鹰500(后来才知道亏大了,黑鹰精度差。)从来没有好好的飞上天过。自我感觉斜盘的精度实在是差。一共炸了4次。。。现在干脆放家里当摆设。。后面又买了风神50.目前自己觉得玩得比较开心。因为自己的细心。几个月来飞机从来没炸过。。但是运气也好。电子设备也没出过任何问题。。风神买回来没飞几天国产3叶拉缸。气愤。。。后面直接干脆一次弄完。。发动机直接上了OS55。飞了接近2个月。。很稳定。。遥控器也直接上了JR8.。。自己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天天练习模拟器。基本功练好了。才慢慢飞各种姿态。作为一个新手没玩过YT。。只听他们说YT只是牌子老。。具体自己也没见过YT真机。。。麻烦老鸟看见了给予一定的意见。。下一次换机的时候才有一定的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作为一个新手我直接入手的黑鹰500(后来才知道亏大了,黑鹰精度差。)从来没有好好的飞上天过。自我感觉斜 ...

学习了!

网友E:
直接亚托600!配件便宜好找适合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亚托600!配件便宜好找适合新手!

谢谢指导

网友F:
     首先:说新手上油机不是不行,从危险程度上来说电的危险性更大。因为同级别的电机马力绝对大于发动机。我自己开始就是直接上的50级油机,只是后来觉得炸鸡成本太高才又进的450、500。
    其次:选机,现在市面直机品牌有JR、京商、YT、风神等等。这些品牌对于一般玩家来说精度都足够了。钱多买贵的就不多说了。主要是看后期配件好不好弄,要不炸机后有钱买不到配件你就着急吧。
   其三:遥控器的选择,这是个老话题了。遥控器在功能够用的情况下首要是稳定。飞直机6通道的就够,但要是准备长期玩下去,还是买8通道以上的。因为有更多是调整功能为你以后进阶保有余量。
   就说这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说新手上油机不是不行,从危险程度上来说电的危险性更大。因为同级别的电机马力绝对大于发动机。 ...

说的对我很实用!谢谢,

网友(2012-10-21):
这飞机确实不错,不过你需要买些钛合金螺丝,3*8的换尾浆横轴的螺丝,最好是换尾浆夹里面的轴承,因为原装的虚位大,容易射浆,已经无数例子了,包括我。其实你要让厂家再给你发一幅无副翼的旋翼头,就是vsion50电动版的旋翼头,因为这飞机3d的动作确实太暴力了。

网友:
想飞大j必须把模拟器和500级电直飞的每个起落轻易不会炸机才可以!因为大j的安全性、对人对物的 杀 伤 力 实在是太大!

网友:
新手的话还是亚托吧 虽然说亚托不是很好,但是新手足以,亚托的600N套机+os55HZ-R 遥控器就FUTABA  T8FG吧 玩油机的话遥控器还是要买好一点的 油机不是开玩笑的,新手用0S的发动机,好调一点,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