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装六轴——零度YS-X6

楼主(2012-09-20):
零度YS-X6飞控到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开始心急想试机,就用原来的自制650机架安装,结果12的碳杆很不给力,2216电机也不给力,终以失败告终。
制作照片找不到了,随便上两张。

找不到照片了,左边的是自制的650

找不到照片了,左边的是自制的650

楼主:
新采购了22碳管的机架,很是给力。恒力4822电机,30A好盈及APC和JXF木桨,安装过程大同小异,就不啰嗦了,以下几个方面希望和大家分享:
1:电机电调安装。电机电调之间尽量减少用延长线,延长电源那端。电调用薄铝板做好保护架,电机线用绝缘管套好,并用硅胶管套上,以防止磨破电线外皮,然后从碳管中穿过。
2:电调电源及信号线从碳管中间穿过,引至中心板,为了使布线整齐,我才用了电调接线板,需要注意的是,接线板通过电流有限,因此用12号硅胶线薄皮,在接线板上走了一圈,这样可保证大电流通过时不发热。

楼主:
主控装在上层板上,IMU在下层,忘记拍照了

6208SB接收

6208SB接收

5.8G图传装这

5.8G图传装这

电量计算模块

电量计算模块

WIFI模块

WIFI模块

外场路由器,2200MA电可用8小时

外场路由器,2200MA电可用8小时

装完

装完

整机图

整机图

最后上张我的固定翼

最后上张我的固定翼

网友A:
12的碳杆怎么不给力了?请教。正准备下手。

网友B:
恒力的电机质量如何啊?也想出手试试看了

网友:
楼主把你自制的650右边那个航拍机也展示一下哦,好气派

网友:
机架是那家的?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装在上层板上,IMU在下层,忘记拍照了

网友C:
整机重量是多少
载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的碳杆怎么不给力了?请教。正准备下手。

强度不够,机架很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力的电机质量如何啊?也想出手试试看了

据说做过动平衡,转起来声音较小,比较悦耳。还没试飞,效率怎么样还未知。,12寸碳杆,朗宇2217,做的650,地面测试振动值居然在20多,这个机架地面测试振动值仅2-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机重量是多少
载重多少

装完不含云台相机,已经2800G了,有点重,加上云台相机估计要达到3500G

网友D:
是4822电机,怎么说是4225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4822电机,怎么说是4225呢?

呵呵,整个脑袋都这飞机啊,六轴啊,电机什么的,都搞混了,谢谢纠正,已改正。

网友:
汉中的模友过来帮顶

网友(2014-05-14):
引用 楼主:
据说做过动平衡,转起来声音较小,比较悦耳。还没试飞,效率怎么样还未知。,12寸碳杆,朗宇2217,做的65 ...

振动值什么意思?你是怎么测试的啊,好专业啊

网友:
我服你了,楼主,碳桨好用,还是木桨好用

网友:
我没怎么见过别人用零度的飞控,零度的飞控好用吗?我只觉得零度的wifi模块比较有意思,手机姿态模式操作起来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