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比较sword,LongShot4,TopSky,BinaryIII

楼主(2012-09-20):
在T宝上搜了一下DLG,那上面稍微高端一点的就这几款机型 sword,LongShot4,TopSky,BinaryIII,应该都是复合材料的吧。还有稍微便宜一点的一个Dragonfly 。
有没有哪位高人能横向比较一下这几款机型的优缺点?

网友:
新手选择sword,我也是新手,买的sword。自己飞虽然不会炸机,但昨天借一女生飞,垂直亲吻地球。。。除了几个跺脚有脱离,副翼由于舵机板移位被轻微拉伤,别的像机头,机翼基本就是美系坦克的铁头,一点屁事没用。关键是价格便宜。我买的是最低档的,等有钱有时间上12k碳翼。

网友A:
设计sword之初我参考了很多DLG的设计,Sword对舵机的兼容性比较好,舵机内置,不需要超薄舵机,很常见的配置就可以做到260G以内的起飞重量,飞行速度不快,操控特性良好,气流敏感度佳。国内现在因为价格比较低所以成为了新手首选,但是海外收集到的评价,飞行特性很不错。海外的售价接近上述的机型,在上一届的风之翼DLG赛事中sword战绩也不错

网友:
顶Youlan,最大的好处是不管坏了什么零件都可以找youlan现做了补上,不用担心厂家没货。新手还可以请youlan代装。本人就是新手加懒汉。

网友B:
RE: 求比较sword,LongShot4,TopSky,BinaryIII

引用 网友A:
设计sword之初我参考了很多DLG的设计,Sword对舵机的兼容性比较好,舵机内置,不需要超薄舵机,很常见的配置 ...

youlan,我想问问30m以上的发射高度,留空最长一分钟正常吗?估计是我装机和技术问题……能不能讲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youlan,我想问问30m以上的发射高度,留空最长一分钟正常吗?估计是我装机和技术问题……能不能讲解一下? ...

气流模式下,30米的话一分,稍微短了点,40米的话飞大航线可以超2分,主要是飞行手法上避免能量损失啦,无动力很讲究手法了 一个转弯转不好高度可以掉好几米呵呵

网友A:
检查一下尾翼安装角应当为-1.5度,用德拉博士的方法好好检查重心是否准确,飞行模式好好设定一下。调试是关键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尾翼安装角应当为-1.5度,用德拉博士的方法好好检查重心是否准确,飞行模式好好设定一下。调试是关 ...

尾翼-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翼-1.5?

对的,尾翼为负1.5度,DLG滑翔的时候机身实际是微微向下倾斜的,这个时候实际上主翼的安装角和尾翼的安装角都变大了1.5度左右,比较流行的角度设定,如果做不到这么精确就按无安装角弄吧

网友:
RE: 求比较sword,LongShot4,TopSky,BinaryIII

引用 网友A:
设计sword之初我参考了很多DLG的设计,Sword对舵机的兼容性比较好,舵机内置,不需要超薄舵机,很常见的配置 ...

请pm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