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G遥控器出问题了,求解

楼主(2012-09-20):
求帮助!

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遥控器的问题,

现在开机后显示 ERR!不知道哪个地方出错了,还是遥控器坏掉了。。。。

遥控器进入其它的各项菜单都很正常, 出了这个标记后,遥控器的发射信号也没有了,求解。

如下图显示:,红色圈圈标出的部份:

网友:
估计是你这个遥控器玩过g5模拟,我的也是10cg,玩模拟的时候也有这个英文弹出来

网友:
留意下后面面的接口,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翻看一下 说明书吧,从来没出现过哦

网友:
同样用10CG,严重关注中

网友:
发射烧了

网友:
进口控的保修是个问题啊,怎么解决?

网友:
寄給北京雙葉維修吧,高頻模塊出問題了。

网友:
检查模拟器插口,不行试一试换2.4g10ch-2.4g7ch

网友:
换个FM高频头试试

网友:
2.4G高频头的事

网友:
发射出问题了!ERR 是错误的意思!在这个位置是 高频模块出错了!

网友:
高频头坏了

网友:
把高频头取下试试。

网友:
关注!小日本的 ERR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花姑娘的干活

网友:
你确定没有插后面的方口教练线

网友(2013-02-10):
学习了,正准备买futaba 10CHG

网友:
这个可以  明确告诉你,问题出在高频头上,是10CG的,高频头不可取下的版本。
前段刚修过一个,是由于插电池接反,烧了高频头,就出现这个提示“2.4G ERR”,焊下高频头也是这个提示。意思是没检测到高频头或者高频头供电问题。修过的那个是烧了高频头上边的一个原件,5个脚的SHARP的管子。换了之后问题解决。
你这个得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问题还在高频头部分。你应该把开控时指示灯也拍到照片上去,2.4G信号灯不亮。

网友A:
可以发个联系方式,有兴趣联系探讨QQ563211168

网友B:
学习了!我也有1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