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旧墙补新墙。。450的垫片们哪个适合垫得亚拓450pro尾波箱尾轴的两边?

楼主(2012-09-20):
内径3毫米的。。。另外问下伞齿的间隙最好是多大?

非常感谢~~~

网友:
夹A4纸一长,我是这样弄的

网友A:
看样子LZ最近对此很纠结啊,只是大家好像还真没有碰到要在尾轴两边加垫片的情况

实在不成,用手头的其他垫片加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LZ最近对此很纠结啊,只是大家好像还真没有碰到要在尾轴两边加垫片的情况

实在不成,用手 ...

可不是怎么地,主要是我手头没有那种叫R48的胶。。不然这两个办法我一边打胶,一边整垫片了。

网友A:
最好上个图说明一下。另外伞齿间隙个人认为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字,只要是能转动顺畅就好,太紧一是增加磨损消耗动力,二是会造成尾管震动。从自己的实践来看,伞齿后面加垫片顶死了会造成转动困难,我是忽略的伞齿后面的间隙,确保两个伞齿之间有足够的间隙来保证转动顺畅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个图说明一下。另外伞齿间隙个人认为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字,只要是能转动顺畅就好,太紧一是增加磨损消 ...

我目前的问题是伞齿左右动,我不知道要把垫片垫在左边还是右边(头对机尾),垫左边伞齿间隙变小,垫右边伞齿间隙变大,最可气还有一点,左边尾波箱的固定螺丝(两个那边的上面那个的螺丝帽滑丝了),拆不下来了,所以目前只能垫右边来增大间隙,最少我先把它固定下来,您看如何?要不然我就先不管它,先试飞看看。

我上图也照不出来那个间隙。。。

网友A:
其实伞齿间隙大点儿没事儿的,只要不打滑就行,如果非得上垫片,建议上在右边,宁可让伞齿间隙大些,如果大到打滑的程度,还可以在尾传动轴上的那个伞齿的后面加垫片,这样让这颗伞齿向尾轴方向靠近,也可以减小间隙。另外你说的尾轴左右间隙,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参考type-r安装雷虎Titan尾波箱的图片,打磨尾波箱铝柱可实现消除间隙问题。如果不是铝柱而是亚拓的那种左右尾波箱固定块的话,也可以尝试下打磨固定块来实现。

网友B:
我所說的墊片並不是墊在齒輪和軸承之間的,而是軸承與側板之間。
只是那天不想和YT的托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伞齿间隙大点儿没事儿的,只要不打滑就行,如果非得上垫片,建议上在右边,宁可让伞齿间隙大些,如果大 ...

非常感谢~~我是自己想着用这个办法着,我怕把内个柱里面的扣给磨坏喽。。既然说间隙不怕大了(我这个不打滑),我先啥也不整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所說的墊片並不是墊在齒輪和軸承之間的,而是軸承與側板之間。
只是那天不想和YT的托吵。。。

哦,原来是这样,不过怎么才能把那个侧板轴承拆下来?火攻然后顶出来?然后再用什么型号的胶把轴承给装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不过怎么才能把那个侧板轴承拆下来?火攻然后顶出来?然后再用什么型号的胶把轴承给装上 ...

不能用火攻。
火攻以後軸承就報廢了。
敲出來也會造成損傷。 但是你應該沒有衝壓的工具,所以只能敲了。
其實點R48也是可以的,但是強度不夠。 而且一不小心R48 就會弄到軸承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火攻。
火攻以後軸承就報廢了。
敲出來也會造成損傷。 但是你應該沒有衝壓的工具,所以只能敲了。 ...

那如果垫在尾轴和轴承之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垫在尾轴和轴承之前呢?

如果這樣的話,最好墊在尾軸靠近尾槳的那一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這樣的話,最好墊在尾軸靠近尾槳的那一邊。

那看来老天真的是给你关上了个门,会给你留个窗户。。。我的那边正好还能拆下来。。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