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盲请教关于类似CQ6230车床的问题

楼主(2012-09-20):
几日前看到一台大小与CQ6230差不多大的车床,没有底座,没有油盘,重量约为4XX公斤,加工直径300,顶尖距离600左右,车子上是160的卡盘,有尾顶,带电机,有中心架,导轨没有看到什么磨损,外观还不错,据卖者说床子应该没有用过,床子不知道是何时、何地,何厂出产的(只标注了Made in China),随机还带有一个齿轮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老板开价10000元,床子的精度由于本人是车盲所以一概不知。

由于是无意间看到的,所以没有拍照,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没有完全一样的机器,机器的螺纹选择是那带有小洞的选择把手的那种。在网上找了一个比较相近的图请大家看一看。

请大家给个见意多少钱入手比较合理?另外这个床子值不值得买?

下面的图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个图,主要不同之处我已经用红圈圈起来了,另外也没有图中的后档板。

楼主:
电控部分可能不好用了,准备用变频器所以没有影响。

楼主:
卡盘的下面有一部分导轨是可以拆下的可以增加回转直径。

网友A:
1w贵了。我的cQ6230D几乎没用过,75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贵了。我的cQ6230D几乎没用过,7500元。

很有参考价值。我还没还价呢,肯定低于1W,卖家是漫天叫价

楼主:
这个床子与C0630相比是哪个好。

网友:
我的CQ6230和图片上的一样,有油盘和床腿成色8成左右,买来是4500元

网友:
肯定不值1W

楼主:
有人知道吗选CQ6230还是C0630?我喜欢6230的大通孔。

楼主:
C6230与C0630B相比,那个好一些。

网友B:
个人觉得1w的对半价可以考虑,又是二货,还是残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1w的对半价可以考虑,又是二货,还是残疾

我也觉得5000可以入手,但是老板说真心买最低6500。机器还是比较新的,但是没有底座需要自己焊个架子

机器有六档换皮带和二档齿轮共12档调速。

车大部分螺丝不需要换齿轮,看挂轮表应该有8个挂轮,现在除了机器上带的只有额外1个,少3个,如果机器上带的是最常用的螺距挂轮那车螺纹基本上不用换挂轮了。如果不幸机器上带的是不常用的螺距的挂轮那得自己想办法加工挂轮了,机器应该为出口生产全是英文,所以机器上的挂轮是英制的挂轮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原厂家好象专做出口不卖国内,这个床子应该没有生产几台全世界也没有查到一点资料,同厂生产的另外3个比这个大很多的车床在国外网站上还能看到有人在使用但也是非常少量。

如果按现在这个价格拿下,焊架子外加运到家得需要7000以上了,如果不幸还得加工挂轮。

楼主:
刚刚又想起一件事认为机器上是英制挂轮的可能性比较大的一个原因是,英制挂轮表处在最是中心的地方,而公制挂轮表在靠近边上的地方。

英制挂轮只有一个组合车螺纹不用换挂轮,公制挂轮表有四个组合车螺纹需要换挂轮。

额外的那个齿轮我看了是车公制螺纹用的挂轮,机器上的挂轮当时忘记看了所以不知道。

网友C:
老式货吧  有地方上61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式货吧  有地方上6140

应该是9X年的,6140太大了没地方。

网友:
我用6230到现在,我个人认为还是不错的,主轴通孔有38,车螺文也挺方便的。

楼主:
图片来了。

全图

烟台160卡盘

床头

床尾

12级变速,其中齿轮有两速

电控

附件

还是附件

换个角度看一看

楼主:
在另一处还看到一个红旗床,这个没看上,机器比较脏,除了机器上带的挂轮外一个挂轮也没有,机器有底座不知道是否是原装的。

整体

局部

网友:
6500gan劲拿下 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D:
上面蓝色的床子,设计也太。。。。。。。不合理了吧 把皮带传动部分和主轴箱齿轮部分放到一个箱子里面,真不知道怎么设计的。变个速麻烦的要死,换皮带就更有你受的。而且,齿轮需要油润滑,如果油加足了,肯定溅皮带上,皮带打滑。如果油加不够,皮带没事,齿轮就遭殃了。设计太那什么了。

而且,进给箱比CQ6230差多了,只有一个罗通手柄,车的螺纹或者进给量稍微变化大一点还是要换挂轮。

总之要是我我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蓝色的床子,设计也太。。。。。。。不合理了吧 把皮带传动部分和主轴箱齿轮部分放到一个箱子里面,真不 ...

换皮带还是比较方便的,床身上有皮带松紧手柄,就是调速齿轮比较少只有高低两档,所以调速要经常换皮速。润滑的问题我也考虑了,不知道如何解决,皮速与齿轮在一起的设计还是第一次看见。机器车英制螺纹不需要换挂轮,但是如果车公制螺纹那就需要换挂轮了。不幸的是应该少了3个挂轮。床子不论是设计还是使用方便性上与CQ6230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楼主:
出口产品,全英文,这种方式的选择手柄使用起来不太方便。

1.1KW的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面蓝色的床子,设计也太。。。。。。。不合理了吧 把皮带传动部分和主轴箱齿轮部分放到一个箱子里面,真不 ...

ni mei 看仔细 齿轮不需要瑞花油 只需黄油就好 哈哈那箱子是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ni mei 看仔细 齿轮不需要瑞花油 只需黄油就好 哈哈那箱子是漏的啊

当然是漏的,能看见电机的。

网友:
是我,我就拉一台616回家了。现在就对616垂涎,苦于没米还在意淫中。家里有台车钻铣,感觉加工范围太小

网友:
楼主,全新的6800元,旧的,5800拿下。

楼主:
请大家看一看,这个床值不值得买。其它我还是比较看好C063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值 真值

需要自己焊个架子,需要自己弄个油盘,需要自己配挂轮,想一想头都大了。

楼主:
拿下了,少三齿轮不能车公制螺纹可以车英制螺纹,总重309公斤,成色比较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