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设置求助

楼主(2012-09-20):
我从雕刻机上的高速主轴拆下来一个变频器2.2KW,想接普通平时用的三相电的电动机1.5KW,变频器需要修改哪些参数?频率是不是要改为50,,,,现在的频率是400
三相电动机好像是380V的吧,,要不要改?

网友A:
第二发帖···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2179

网友B(2012-12-25):
把变频器的 型号或者图片发上来 电源是用什么规格 220的还是380的 电机是什么型号 我帮你接线和 调整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