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7如何设置naza飞行模式的三段开关

楼主(2012-09-20):
XG7如何设置naza飞行模式的三段开关?

xg7的gear开关只有两段,如果接入GPS的话,怎么设置成三段的开关啊?

网友A:
XG7不是有一个开关是3段的吗?设置一下就是了~

楼主:
右上角有一个三段开关,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成NAZA的模式开关。控的说明书里面也没找到怎么改一下。在控的行程显示菜单里也没有那个三段开关的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XG7不是有一个开关是3段的吗?设置一下就是了~

没法直接设置的•••要用混控配合

网友:
可以设置 我就是这个控 你要仔细熟读xg7的说明书

网友:
不好用啊

网友:
我用gear控制cf指向开关 用aux1控制u通道的三段开关 dx7

网友B:
你遇到的问题 和我之前遇到的一模一样  确实 说明书 说的根本不详细  一般人看没有用
XG7可以 设置三段开关  LZ  你还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 无法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大家可以告诉我华科尔D10怎么设置吗?我怎么也设置不了,就只能设置一个,头都大了。先在这里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可以到遥控器板块去找,我原来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我也一样,混空设

网友(2013-10-19):
失控保护 我会了   三段还真不会    请高人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遇到的问题 和我之前遇到的一模一样  确实 说明书 说的根本不详细  一般人看没有用
XG7可以 设置三段开 ...

请教怎么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怎么设呀?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0723里面很详细  你要认真仔细看看

网友(2014-02-06):
三段开关设置好没?遇到了同样问题

网友(2014-04-03):
我这个问题解决了 但是 V2好像需要两个3段开关啊 这个怎么解决啊   一个模GPS模式开关   一个是智能方向的3段开关  该怎么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