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学弟军训和纳新##视频四轴初次盲拍~~带上新买的狗2。。。还有好多问题请教!~

楼主(2012-09-20):
配置玉兔飞控单板   v2212电机  好赢20A 蝗虫机架 狗二 980*48P拍摄。。感觉狗二拍的效果不是太理想不知道是否跟今天的天气有关。。画质不细腻感觉噪点很多~还是我设置不好?刚才又拍了一次用1080P*30的还没上传。。还有好像有些什么震动。。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云台太软
这是原画质980p*48的截图

这个是1080P*30的视频截图视频还没上传

网友A:
用的什么飞控,感觉震荡有点,然后就是不怎么稳定~~在地上磨蹭了几下才离地~不过现在的学生党都好有钱啊~~

网友:
拍摄视线开阔

网友B:
还是学生,看来搞这个也是来夜拍女生宿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学生,看来搞这个也是来夜拍女生宿舍的

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飞控,感觉震荡有点,然后就是不怎么稳定~~在地上磨蹭了几下才离地~不过现在的学生党都好有钱啊~~

用的是玉兔。。还有。。学生党没钱。。以后靠泡面生活~只能说热爱航模。。喜欢折腾。。帮我看下为什么狗二画质好像不细腻

网友C:
是我真想用桨削那穿黄衣服的这人讨厌,哈哈还是妹妹好看咋看咋舒服

网友:
还算稳定啊,狗2要大晴天才出好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我真想用桨削那穿黄衣服的这人讨厌,哈哈还是妹妹好看咋看咋舒服

我也是 那个震动就是他们用手去抓机架~~太黑心了

网友D:
狗2又不是什么好相机,还要什么样的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狗2又不是什么好相机,还要什么样的效果呢

呵呵,那是。就是没有大家拍的清晰所以心里有点失望。可能是天气原因吧

网友:
读书玩航模是多么惬意的事情~~羡慕楼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油!

嗯,,一起努力加油!

网友:
楼主搞个图传晚上XX搞直播啊

网友F:
飞的还不错,给lz提个建议,我要是你,我就买naza加400元的卡片机,好的飞控是根本所在,兔子的云台增稳肯定是不如naza的,当然如果狗不是lz买的或者有其他原因,就无视吧
顺便问问楼主的桨的配置以及起飞重量,怎么不到四分钟就报警了?再说一句吧,我做的1.6m轴距的大六轴,配14寸大桨,飞得低的时候都没人敢伸手,大jj他们不敢欺负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的还不错,给lz提个建议,我要是你,我就买naza加400元的卡片机,好的飞控是根本所在,兔子的云台增稳肯定 ...

嗯。还是不太稳。。主要是没钱~买狗主要为了以后固定翼FPV和运动用的!。。同学就欺负我小的。。。那个报警是电池不行,,,一大油门就叫!

网友:
狗2是啥!拍的不錯阿很清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飞的还不错,给lz提个建议,我要是你,我就买naza加400元的卡片机,好的飞控是根本所在,兔子的云台增稳肯定 ...

昨晚玉兔发布了新固件,好象有三轴云台增稳哟!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还是不太稳。。主要是没钱~买狗主要为了以后固定翼FPV和运动用的!。。同学就欺负我小的。。。那个报 ...

既然如此,那我就再提个建议吧,我也用过兔子,这个里面云台增稳的比例要多试几次,找出最合适的,看视频似乎是补偿比例微大了一些,调小一点试试,不知你云台舵机用的是什么,有条件的话最好换个数字舵机,狗也不是很重,不用太大扭力的,3kg就可以,但是尽量选速度快的,我以前用老油条的云台,先是用3003+普通9g,飞下来感觉那叫个晃啊,后来用9258舵机,感觉有挺大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昨晚玉兔发布了新固件,好象有三轴云台增稳哟!

我昨天也看过了,暂时还没用,不过这次软件界面看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如此,那我就再提个建议吧,我也用过兔子,这个里面云台增稳的比例要多试几次,找出最合适的,看视频 ...

嗯,谢谢指导~~现在还是菜鸟一只~补偿确实打了点。。。但是感觉蝗虫自带的云台那些减振球貌似还增大晃动,,很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