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固定翼级数

楼主(2012-09-20):
如题,看到固定翼有级数之分,什么40级50级等,很多配件也是按适用于多少级固定翼来标称的。因为最近要给两架电固(人家给的,知不道级数)上点配件,特来求问固定翼级数问题,这个级数的划分标准是什么呢?是按照翼展、重量来区分的吗?

网友A:
这个级数一般是针对油机来的,为发动机汽缸容积。

既然是电固,那直接按照尺寸和重量来选择动力就可以了。

网友:
藤椅在理

网友B:
老哥真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级数一般是针对油机来的,为发动机汽缸容积。

既然是电固,那直接按照尺寸和重量来选择动力就可以了 ...

那有没有发动机容积与翼展的对照关系呢?比如40级一般是指多大的翼展呢?有了这个,对于有些用油机级数来标称的零件,就知道可以用在多大翼展的鸡鸡上了。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真折腾啊

没办法,人家送的一架像真和一架特技空机,不整出来觉得可惜了,而且也木有时间去逛实体店挑零件,只好把级数搞清楚好在淘宝上选,顺便补补固定翼常识

网友:
级数好像说的是油机    电固都是说翼展和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发动机容积与翼展的对照关系呢?比如40级一般是指多大的翼展呢?有了这个,对于有些用油机级数来 ...

级数除以6大致就是CC了。

级数和翼展不是固定对应的,同级不同机型翼展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