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玩航拍,用大桨好还是小桨好?

楼主(2012-09-20):
目前机架为四轴,750轴距,3608
电机
KV530,起飞重量2.5KG,好像1238和1447都可以用,想问一下,用大桨稳定还是小桨稳定?麻烦高手说一下

网友A:
大桨留空时间长,小桨稳定

网友B:
大桨把! 高频振动小一下!

网友C:
大小都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用大桨不稳是因为迎风面积大的原因吗?

网友D:
大桨可能干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