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机机,求万能的坛友掌眼!

楼主(2012-09-20):
开价4W值吗?

还有这台钻床,没敢问……

车上的都是以经买下的,台钻,加气瓶,一个100斤的架子1800块,值不值这么多??

网友:
摇臂钻比较拉风,,,楼主应该拿下。。

楼主:
台钻附带台钳一起的,有115公斤重,
装上钻头全放下,摇钻头尖,没感到晃动,可惜钻夹头才13MM……
气瓶里还有半瓶气……

网友A:
差不多这个价。。。。。

一百斤的架子,,2百块钱
气瓶子,,几百块钱
钻床,一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这个价。。。。。

一百斤的架子,,2百块钱

话说,那架子只给了50块……

网友:
车床可不便宜

网友:
4w可以买新的车床了

网友:
车床翻新的,未油漆之前还不知道什么样子呢!

网友:
不懂车床,这么贵啊

网友:
4W绝对不值,你去问问新的沈阳6140*2000的什么价,就知道了。这台我最多出1.5W.97年还有这种老款的620吗???我记得8几年就改款了

网友:
不值 620现在卖基本没人要没有快速走刀摇起来又费劲三米长最多二万,哪怕成色再好、摇臂钻加台钻六千、一共最多二万八

网友B:
这个车床最高转数应该是600转。最近买了一台大连产的和这个几乎一样,只是床身没这个长。摇臂钻和我的也一样只是我的是哈尔滨产的。车床和摇臂钻8K,状况没有这么好

网友:
摇臂转应该是87年的,看出厂编号就知道,95是后改的

网友:
贵啊,4W你能买个二手的C680了,当然要修理修理才能用的那种。

网友:
4W高也,o也,楼主要开厂子,那台焊机和我的一样呀....

网友C:
经常钻眼 还是摇臂钻 台钻太弱了

网友D:
最近中毒,跑闲置机电市场看了重庆第二机床的616车加工长度750mm的5000元样子,几十年的老床了圆头的那种,一大堆的随便挑。
还有滕州的zx50钻铣机齿轮变速器带自动走刀的也是二手要价3000.
口水一地,好想下手啊,天又下雨以此为借口回家了。各位老师把把脉看看多少钱入手合适,小弟不胜感激啊!!
不知616加zx50六千块合适不
哎,穷啊,这又发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车床最高转数应该是600转。最近买了一台大连产的和这个几乎一样,只是床身没这个长。摇臂钻和我的也一样 ...

那重庆二机616加滕州zx50多少钱合适,都是二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近中毒,跑闲置机电市场看了重庆第二机床的616车加工长度750mm的5000元样子,几十年的老床了圆头的那种, ...

ZX50还可以入,616别入,没有离合器,故障率太高。入个618比较好,如果嫌大了考虑6132或者6130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常钻眼 还是摇臂钻 台钻太弱了

同意你的观点,最近做东西修东西,发现用的最多的不是上万的车床铣床,而是几百块的垃圾台钻,看来钻床要升级了。

网友:
楼主发的那个钻床和我们厂的北京产的差不多
齿轮箱那里转速都一样

网友:
不划算吧

网友:
加长20么? 这个手轮看着就别扭 让我用还真用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ZX50还可以入,616别入,没有离合器,故障率太高。入个618比较好,如果嫌大了考虑6132或者6130

那问一刀前辈二手zx50多少钱合适,另外616没有离合器,用电器开关控制反顺确实不太好用,导致内部机械撞击严重,改220v后由于电机结构在短间歇时会产生反顺失控,容易撞车。但是这家伙便宜啊够厚重,1t多,就看市场上它最多,故此也便宜。
不知前辈讲的618价格如何。
哎,现在高烧不退,又没钱医治,只有找点便宜点的偏方了
望前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问一刀前辈二手zx50多少钱合适,另外616没有离合器,用电器开关控制反顺确实不太好用,导致内部机械撞击 ...

我也不是前辈啊~~都是烧机械的同学嘛   以下是我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哈
1、ZX50是不错的机型,但是滕州机床一般做工比较粗糙,精度也一般,如果你对加工精度要求没有那么高(0.1mm)那么是很合适的,力气大,出活,干粗活爽。但是小毛病可能还是比较多。多少钱入就看成色和机器的状态了,我感觉这个级别的铣床,2K-4K之间我都可能会接受,如果状态很好,上家操的不是很狠,各方面感觉(设计合理程度、操作的宜人性、做工、精度、刚性)都挺不错的话,如果是我买,4K我也可能会买。但是我感觉滕州机一般都会差一些,3K价格如果状态好,还算合适。
2、关于车床,616在市场上多是因为它已经是2010年工信部淘汰工业产品目录里面的设备了,各单位淘汰的多。百度可以搜到C616加装机械离合器的文章,但是我觉得个人改装的话还是难度太大了。其实这个级别的机床选择也不少,如果上18的床子,沈阳的618K,也就是现在的沈阳第一机床厂的CA6136,是最佳选择了,刚性强稳定性好(1.4t),导轨宽(340mm),动力足(4KW)。如果想小一点,可以考虑其他厂子的C6132,反正带离合器的为佳。如果再小一点,推荐鲁南机床厂的老CL6130。非常顺手的小机床,精度高。不过鲁南倒闭了,现在可能难买,而且配件可能难找。总之我觉得多花点钱上个CA6136,包你药到病除不后悔。就是价格可能会高点,成色好的可能会上W。当然你看到的616,这个价格基本是白菜价了,如果机器状态还不错,回来改一改也很好。也许可以装电磁离合器呢。或者用变频器实现正反转的控制也很好。我觉得,至少老床子用料和做工都比较严谨,不像现在的机床能省则省。
3、上工业级大床,一定注意安全!!!大床子力道可能远超出你的想象!!

网友E:
刚才想了一下,C616加装变频器调速是相对很完美的方案!变频器可以实现柔性加速,还可以实现刹车和正反转控制,既可以实现柔启动保护传动链,又操作方便省电,还能在不换挡的情况下调节方便的调节主轴转速。LZ预算不足,收台好的C616改吧,去的时候带个老车工师傅去挑床子,最好能当场试车打表检验精度。因为我听以前实习的时候工厂的车工师傅说,很多卖二手机床的,翻新之后的床子连他们都看不出来。他们在翻新刷漆之后,再在床子上抹点旧机械油,黑乎乎的,再弄点铁屑,看起来就像是刚从工厂里淘汰出来的床子一样,然后跟你说“这床子是XX国营企业里面淘汰的,你看成色很好都没干过重活”云云。这种床子他们老师傅都不容易看出来,但是只要一试车,一打表,立马原形毕露了。

网友:
旧货市场5000元的616基本就是垃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才想了一下,C616加装变频器调速是相对很完美的方案!变频器可以实现柔性加速,还可以实现刹车和正反转控 ...

5000块的货色一吨多重,估计那些大师们是没有太大的兴趣翻新的。几十岁的年龄干活再偷懒机器也哐当了。不过616的用料毕竟到位,以前看过其内部,虽然年事已高但传动结构仍然不减当年,齿面磨损不大。但如果经常大批量加工小件,螺纹等需要频繁启停的场合,传动磨损厉害。见过16床过桥齿轴打断的(小工件倒角),见过电机冒烟的(套丝)。不过16的动力和刚性还是相当不错,以前干车工时车削304不锈钢端盖等离子切割的料坯从260mm加工到250mm两刀干下,粗刀吃掉8mm精刀吃掉2mm。干粗活相当有力。导轨精度肯定是差得远了,小断面还行。大断面就惨绝人寰了,拉条通轴没有个几十丝的误差估计是下不来的,磨砺几十载导轨塌陷了。反正也是瞎折腾干点小断面,要不有空没空就拿把刀子刮刮。
     哎穷得蛋疼,就想着哪天用不过六千元高一台钻铣50和一台16.
50肯定是滕州的而且还是二货,本生就很次还是二手货,但是年限短新旧差异不大。车床估计也就16了,年限久淘汰量大,二货积压多销量少,故此价格便宜,姑娘一排站,大哥随便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