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5lv改的数控,为啥下切这么毛糙啊

楼主(2012-09-20):
第一次让25lv干铝,原来一直切木头。
发现下切边缘出来很毛糙,刀纹明显,一层一层的。
参数:f160, 6毫米的两刃新的铣刀,下切步距1毫米,转速打到了极限,2500左右,。
切得过程喷wd40

网友A:
转速太快 走到太快 铣刀太细

网友B:
mach3的原因
碰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速太快 走到太快 铣刀太细

打字太快
错 别 字

网友:
速度太高

网友C:
正常情况 换铝专用刀会好一些

网友:
补充一下 最后留0.2 一刀到底走一遍 效果会好多了 用好刀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ch3的原因
碰见过

用的维宏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 换铝专用刀会好一些

谢谢,明天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太快 走到太快 铣刀太细

房老大,这个走的f160,已经是龟速了……
用的6毫米的刀

网友:
转速1400就足以了

网友(2014-05-24):
引用 楼主:
房老大,这个走的f160,已经是龟速了……
用的6毫米的刀

我也刚改了数控,出来的效果也很难看,哥们,你后来怎么解决的,能留个Q交流下吗?

网友:
機台剛性不佳,用手推,最少0.1mm

网友:
我的还没盖好先学一下经验

网友:
框量大,铣刀震动造成的。我25lv改数控也是这样的,后来弄了雕铣机,刚性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