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热弯玻璃的同学吗?

楼主(2012-09-20):
    要帮朋友做东西,需要做热弯玻璃,要求3毫米厚 20毫米宽 60毫米长的玻璃热弯成90度,弯曲半径3毫米。  请大家帮着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要专用预温设备预温再用喷木仓加热去弯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热弯

网友:
没那么复杂,用家里炒菜的炉子烧红后就可以弯了。补充一下,用这个方法弯过玻璃管,不知道对你有点帮助没。

网友:
用喷灯就行,先用铁片一类的东西做个模子。有本书叫仪表修理吧好像,上面有介绍,还有好多仪表床修仪表的工作方法,我看过最主要是加热要均匀,这点做到了就成功一大半了,

网友:
要专业设备的

网友:
在我们当地的夜市上就有专门制作玻璃工艺品的艺人,当场制作,大多用约8-10mm的玻璃棒,就靠一把液化气喷 枪。

网友:
弯到是好弯,我以前总弯玻璃管,用酒精喷灯。

但想要弯出3毫米的半径,一般人做不到。估计要把3毫米角模具也预热到玻璃软化的温度。

网友:
这个值得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折弯半径太小有难度

网友:
如是我就试一下,用角铁作一个模具,利用它的R角

然后烧热,用其它材料压一下

这不是园弧,看上去是折弯。估计变形量较大

从没试,帮顶

网友A:
这好像是超高难度,我还没见过这样的玻璃。
如果能这样做,做鱼缸的就省事多了,不用一块一块的接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超高难度,我还没见过这样的玻璃。
如果能这样做,做鱼缸的就省事多了,不用一块一块的接驳了。

现在外面的鱼鸟市场很多成品的鱼缸都是热弯成型的了!

网友:
弯过有机玻璃

网友:
玻璃好像有很多种,例如霓虹灯管那种材料就容易弯点,熔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