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8原装三相电机问题

楼主(2012-09-20):
0618原装三相电机问题  我搞到一部0618  原装电机是三相异步电机   三个抽头  两两电阻52.5欧姆      铭牌看不清楚接法这一项  谁知道内部是什么链接的  我要接变频器用   接 vfd-m0.4kw的台达用

还有个问题是有块板子没看出来是如何链接车床和电机的  难道少了什么东西   我比划来比划去 觉得无法连接呢 谁有经验指导一下

网友A:
你少一块板,看看胶链是什么样子

网友:
楼主是0618A吧!不是油盘版。发图看看。沙发是0618玩家高手。

楼主:
我这个是油盘板  明天拍个照请大师们帮我看看

网友:
楼主我多一个底座

楼主:
我是油盘板 不需要底座呀  谢谢了

网友A:
少了一个调节电机皮带轮松紧支座!o618最容易坏的就是这个部位!找一个三角形厚钢板把中间铣空!如果方便的话代做一个!付费!

网友:
看你用几项电的变频了 如果用2相220V的变频器 就要改电机里面的线了..  很简单详情点击这里!

楼主:
2相  很少听说

楼主:
看来就是说是Y型了    我还得拆开改△型     以前设计怎么就不留余地呢  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uvw 接上就行了,具体接法看台达变频器说明书

不会你说这么简单的,钥匙380v的解法 接220v的  是没力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