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2防雷装甲

楼主(2012-09-20):
豹2防雷装甲升级,原本不锈钢的卖掉了
这个新生产的

按照孔位用2.5mm的钻头打孔,然后用3mm的攻牙攻丝

上号螺丝,个人觉得螺丝孔太多

虽然螺丝已经很牢固了,既然都配了螺母,还是上吧。螺丝真的有点多

算是上完了

把原来的孔用补土封了

网友A:
............这么快就装上了,话说直接3MM钻头就行了.........毕竟上螺母才是王道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快就装上了,话说直接3MM钻头就行了.........毕竟上螺母才是王道嘛

有攻牙更牢靠,也加了螺母。而且那多螺丝,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田宫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攻牙更牢靠,也加了螺母。而且那多螺丝,不会有问题的

其实钻了2.5的孔就直接可以上螺丝的了,虽然不是自攻螺丝,但是材质是塑料,很好拧的,拧上去相当于攻丝了.........可以直接省掉攻丝步骤.............不过可能会对孔周围塑料造成挤压...........话说回来还是攻丝再上螺丝好一些...........虽然繁琐了些,自相矛盾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钻了2.5的孔就直接可以上螺丝的了,虽然不是自攻螺丝,但是材质是塑料,很好拧的,拧上去相当于攻丝了 ...

2.5不是自攻螺丝进不去的,必须要攻牙,有牙比较稳当,对整体结构无影响。

网友B:
塑料的攻丝不难,也可以打3毫米孔,反正要上螺母,塑料的m3丝不耐用吧

网友:
好东西就是好东西 ,真规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的攻丝不难,也可以打3毫米孔,反正要上螺母,塑料的m3丝不耐用吧

嗯,塑料的丝确实不牢靠,不过主要就是起个固定作用,还有螺母固定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
今天有用给螺丝上补土封了,等干了上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有用给螺丝上补土封了,等干了上漆

我也买了补土..........还没到,上次不小心用螺丝批戳伤了底盘.........留下一个洞洞.......心疼

PS:昨晚刚刚废弃了原装炮塔与车体的固定方式,直接扔掉自攻螺丝,换成机械螺丝和螺母的固定方式.........这下经得起拆拆装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补土..........还没到,上次不小心用螺丝批戳伤了底盘.........留下一个洞洞.......心疼 ...

原本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吧,我的拆装很多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吧,我的拆装很多次了

我才拆了两次,固定炮塔的六个螺丝就已经有2个滑丝了,塑料上的螺纹几乎变没了,没法上紧...........只能改了

楼主:
你太暴力了

网友C:
要是我来加这块装甲,我会把孔打在底盘原来固定扭杆的位置,把那个塑料突出部位全部削平,打孔,然后用长一点的螺丝,套两个螺母和垫片,底下一个螺母和垫片把装甲锁在原来底盘上,上面一个螺母用来固定扭杆.这样做,打的孔不多,而且很整齐.底盘和扭杆座都得到了加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来加这块装甲,我会把孔打在底盘原来固定扭杆的位置,把那个塑料突出部位全部削平,打孔,然后用长一点的 ...

呵呵,你想的我也想过..........但是行不通(因为要兼顾外观,模型要像真),如果硬是要和扭杆固定在一起的话,螺丝孔距离底板边缘不足1MM,这样就搞不了沉头孔,这样螺丝头就会露在外面,很不美观,而且豹2有AFV的扭杆固定处的加固件卖,有了加固件可以不用担心扭杆固定处的强度问题............螺丝孔确实多了一点,其实可以减少3个的

网友:
我更注重坚固可靠,都用的是2mm的螺丝,穿过扭杆的固定柱,再配合afv的那个东西就更完美了,原来的固定柱不需要去掉。
还有3颗是和波箱固定柱打穿连接,下面虽然是露出螺丝了,不过在下面也就无所谓了,比nnbfaaa的是难看了点,不过内部很美观。
我现在只有第1个轮子的固定还是用的自攻螺丝,没有打穿。因为立柱与底面不是垂直的,等配件到了,打个孔再试试看,或者就这2个用自攻丝也可以了,等坏了再打穿

楼主:
我觉得你们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没见谁跑断那个支柱吧。升级了afv的,增大了是受力面,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毕竟只有那么点重量的坦克。而且还分散在14个上面,能有多大负担嘛。
真是小情绪百转千回啊

网友:
车底露出螺丝或螺母会刮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们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没见谁跑断那个支柱吧。升级了afv的,增大了是受力面,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毕 ...

我打算把AFV的固定座拿去扫描,然后重新设计做成7个一体式的但愿能实现吧

楼主:
在底盘里面在铺层钢板吧把内衬一起连着那个支柱

网友D:
外地有跑断那个柱子的,是你们开的太温柔了。
有了afv的是可以放心,不过自攻丝的牙拧多了还是会滑掉的。
露出那么点的螺丝帽,比起旁边的那个仿真的摆臂座可是小很多了,可以忽略了。
只是利用可以用的孔位,起到的作用更大更多一些。
这东西也没必要做出一体的,本来那个部件就是一个在扭杆上面一个在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地有跑断那个柱子的,是你们开的太温柔了。
有了afv的是可以放心,不过自攻丝的牙拧多了还是会滑掉的。
...

自攻牙滑丝了也无妨,换个3MM直径螺丝的就行........我有一个螺丝就是滑丝了,拧不紧,然后换3MM螺丝立马解决,比原来2.5MM的还紧

露出的螺丝帽估计容易勾到东西增大阻力,比如突起的石块什么的,一旦被螺丝帽勾住车体通过就会一卡一卡的

我是想把上面做成一体的,这样14个就可以一起平均受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底盘里面在铺层钢板吧把内衬一起连着那个支柱

这个应该可行

网友D:
那样很多余吧,其他的基本不分担别的扭杆的力量,相对很独立吧。还可能会和其他零件干涉到,比较麻烦。不过diy精神还是很不错的。
我现在就懒了,懒得搞那么多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样很多余吧,其他的基本不分担别的扭杆的力量,相对很独立吧。还可能会和其他零件干涉到,比较麻烦。不过 ...

干涉问题确实很麻烦.........特别是那个音响盒

网友E:
最关键的!谁能把扭杆和悬臂连接的负重轮轴的基座搞成金属的?这才是此车最最关键的弱点,重重的车体对这个部位的冲击才是最大的,但田宫都是塑料的...................................不知会不会跑到有裂缝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最关键的!谁能把扭杆和悬臂连接的负重轮轴的基座搞成金属的?这才是此车最最关键的弱点,重重的车体对这个 ...

已经在搞了,还增加个10度的角度,黄铜的,以应对车身重量的增加,国庆之后出样品
就是工序比较麻烦,要先车  然后线切割,然后再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已经在搞了,还增加个10度的角度,黄铜的,以应对车身重量的增加,国庆之后出样品
就是工序比较 ...

咱们说的好像不是一个部位,你说的是轴,我说的是外面的座套,是和车体连在一起的那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咱们说的好像不是一个部位,你说的是轴,我说的是外面的座套,是和车体连在一起的那部分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这个对么,则个我觉得问题不会很大.......毕竟有悬挂缓冲嘛

楼主:
那个地方不会有问题的。力量其实不在那上面。而且用轴承套着。不会有问题的。

这个的角度要搞好哦。不然还是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地方不会有问题的。力量其实不在那上面。而且用轴承套着。不会有问题的。

这个的角度要搞好哦。不然 ...

角度都算好的了,原装的前后负重轮是35度,中间的负重轮都是25度,但是目前还不一定会出这个零件

楼主:
期待中,这个就是角度加工好,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D:
这个东西我用塑料的足够了,因为是那种工程塑料,强度相当不错,这个东西倒是还没听说坏过呢。
而且这样的塑料和金属扭杆咬合,扭杆不会磨损,即使这个东西坏了,换一套也没几个钱。比起换套扭杆可便宜多了。呵呵
连afv的那种我之前有想换,现在看来没那么必要了。个人意见。

楼主: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心情件。可换可不换。个人喜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我用塑料的足够了,因为是那种工程塑料,强度相当不错,这个东西倒是还没听说坏过呢。
而且这样的 ...

换这个东西主要是考虑到车体重量增加后,车体底盘偏低,与实车不相符.........所以想特意重新设计一下这个件的角度,达到不降低底盘的效果,并不是为了坚固什么的,原装的硬度我估计都跟锌合金差不多了,呵呵,但目前还是等到所有金属件装上后试车才知道要不要搞这个东西,目前都还是纸上谈兵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个扭杆的材料,也许更容易实现。呵呵

网友B:
弄点不锈钢的框架和底板在车体里,结实。还有前面的装甲也加上不锈钢板,这豹2就更强壮了,扭杆不是有得卖吗,也换上。
再把马达也升级下,就那3660的无刷好了,配个100安的电调。
玩起来就更给力了,马力大,装甲厚,车体坚固,扭杆给力,机动性又好。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点不锈钢的框架和底板在车体里,结实。还有前面的装甲也加上不锈钢板,这豹2就更强壮了,扭杆不是有得卖吗 ...

波箱受不了

网友D:
改造豹子要在实用作用和重量上权衡了,全追求金属,重量就重,波箱齿轮的质量虽然不错,但寿命会降低,如果把齿轮都做了金属的,那更重了,扭杆更要求力量大,回弹好,或者直接改结构,然后底盘又要换更好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差不多搞一些就已经很不错了。毕竟好些地方都是互相制约的。之前想过把底盘全金属化,现在看来是没啥必要了,现在的状态就很好,全金属化就等于重新设计模型了,需要设计的东西太多,需要选择合适的材料,玩不起了。呵呵

楼主:
个人觉得,重量控制在5.5kg以内比较稳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改造豹子要在实用作用和重量上权衡了,全追求金属,重量就重,波箱齿轮的质量虽然不错,但寿命会降低,如果 ...

确实
我觉得车体上的摆臂孔是最重要,也就是b2a6m兄说的那个,如果不是为了装双流波箱,像豹1那样的布置更合理,每根摆臂都有2个受力点
金属摆臂,如果搞好上面这个,就有跟着换
金属路轮没什么必要,塑胶的路轮在经受大幅度冲撞,只要不撞坏,就会回弹。金属,铝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
我觉得车体上的摆臂是最重要,也就是b2a6m兄说的那个,如果不是为了装双流波箱,像豹1那样的布置更 ...

还是看看以后有没有人搞全金属的吧,就想NM说的全金属的工程太大,搞起来又费精力和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角度都算好的了,原装的前后负重轮是35度,中间的负重轮都是25度,但是目前还不一定会出这个零件

你说的这个35度和25度是原件的角度还是你准备改后的角度?

你说的车体下趴确实是田宫豹子的一大严重问题!找了很多实车图,发现田宫的车体与负重轮间距确实很近,与实车严重不符,感觉似乎是服役年头久远后扭杆疲劳准备更换的状态,包括他的35的豹子模型也有此弊病,如果能改的更健步当然就更好了!

楼主:
坦克太重了。所以可以会下趴。换成可以调节的扭杆应该比较好,大工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坦克太重了。所以可以会下趴。换成可以调节的扭杆应该比较好,大工程

可调节扭杆在豹2上基本不可能设计出来.......坑爹的田宫,基本不给人改造的空间...............扭杆距离底盘的间隙只有1MM不到........我之前想了很多方案都不可行..........只能增大扭杆连接件的角度........要不就是改扭杆两头的角度...........改扭杆两头角度就很方便..........但是却没有数控弯线机.........一般加工店都没有,只有某些企业才会配备

网友:
加大角度也没用,很快的又趴下去了,到时呢…

网友:
不要太重就好

楼主:
算了,是在时间长了换扭杆,那东西应该不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了,是在时间长了换扭杆,那东西应该不贵

问题是购买渠道.........要是在日本那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购买渠道.........要是在日本那就方便了

原装的确实就是日本订购,不过目前日货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