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个关于铣刀的问题,请大侠进来看吧。

楼主(2012-09-20):
问题1   键槽铣刀与立铣刀的区别。
问题2   z轴0.1MM 进刀,逐层铣铝,能用刀刃10MM 、总长50mm 的刀,铣16MM厚铝板么。

网友:
第一个问题感觉好怪.铣刀有分直柄和锥柄.立铣刀..细想一下..是不是相对于卧铣刀来说的呢?呵呵..有点怪..

键槽铣刀和立铣刀的区别...它们是应该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算了...我想我水平有限.说不清了..

网友A:
问题1   键槽铣刀与立铣刀的区别。
问题2   z轴0.1MM 进刀,逐层铣铝,能用刀刃10MM 、总长50mm 的刀,铣16MM厚铝板么。

ANS1:
這是大陸獨有的分類法,鍵槽銑刀是指兩刃刀,立銑刀是指兩刃以上的銑刀,因為大陸只有兩刃是過中心的,所以兩刃叫鍵槽銑刀(以上是大陸賣刀具的朋友說的)
台灣銑刀分類法不同,兩刃為粗中銑刀,三刃為中精刀,四刃以上為精銑刀,
其實要銑鍵槽的話,不一定是兩刃,只要刀具有過中心就可以銑,且刃數越多銑出來越漂亮,所以銑鍵槽我一般是用四刃過中心的下去銑,大家可以試試看,保證漂亮

ans2:當然可以,但要注意轉速及切削液
轉速計算 300x240/10=7200轉,不能超過此轉速,否則燒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1   键槽铣刀与立铣刀的区别。
问题2   z轴0.1MM 进刀,逐层铣铝,能用刀刃10MM 、总长50mm 的刀,铣1 ...

Y大第二個問題是不是有誤呀?

比方說,他是3MM立銑刀,10MM刃長,柄6MM,

要在鋁板上開一條3MM寬深15MM的槽,不太容易做到吧?因為刃長不夠。

网友:
引用 网友B:
Y大第二個問題是不是有誤呀?

比方說,他是3MM立銑刀,10MM刃長,柄6MM,

樓主本身沒寫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Y大第二個問題是不是有誤呀?

比方說,他是3MM立銑刀,10MM刃長,柄6MM,

還是你細心
我本來以為樓主說的是刃徑10mm
10mm的刀最少刃長都有24mm以上
一定沒問題
但現在看到總長50mm
那一定是6mm以下的小刀
6mm的標準刃長才13mm
刃長不夠一定會干涉
除非買加長型的才有可能

网友:
第二个问题是  夹30 洗16  我觉得没问题
只要不一刀超过刃长,也不干涉,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是你細心
我本來以為樓主說的是刃徑10mm
10mm的刀最少刃長都有24mm以上

買長頸型的... 但缺點是長頸型的有效長的外徑比較細(D-0.1)

D4.0 全長50MM , 有效長20MM ,刃長4MM
D3.0 全長50MM , 有效長20MM ,刃長3MM
D2.5 全長50MM , 有效長16MM ,刃長2.5MM
D2.0 全長50MM , 有效長16MM ,刃長2MM
D1.5.........................
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