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罩。。。。。。?

楼主(2012-09-20):
11或12寸桨应该配几寸的金属桨罩?

网友A:
2吋或者2.25左右吧,实际相差1/4吋差异并不明显,看个人爱好,有人喜欢较大有人喜欢较小,自己觉得协调就好,如果是我就选2.25吋的。
如果担心桨叶大了装不下,用圆弧锉刀修修形状就可以了,对效果不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吋或者2.25左右吧,实际相差1/4吋差异并不明显,看个人爱好,有人喜欢较大有人喜欢较小,自己觉得协调就好 ...

网友:
2吋或者2.25左右吧,实际相差1/4吋差异并不明显,看个人爱好,有人喜欢较大有人喜欢较小,自己觉得协调就好,如果是我就选2.25吋的。
如果担心桨叶大了装不下,用圆弧锉刀修修形状就可以了,对效果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