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traxxas summit 和 hpi flux hp 这两台车那个更值得拥有

楼主(2012-09-21):
traxxas summit 和 hpi flux hp 这两台车那个更值得拥有。
如题了,请教下大家了,那个可玩性更高些,那个更好玩些。
两个价格也差不多些,速度也想,防水也想。

网友A:
来个双管齐下

网友B:
第一个肯定要好一些 去看看RCfans里的保有量就知道了

网友C:
summit,需要换个有感无刷电调和马达,温柔暴力都有了

网友D:
两个完全不同的车,有点难比较。summit能爬能跑上无刷后速度不错,但是仍不算暴力,是休闲型大脚,推荐喜欢悠着点玩车的入手。flux纯粹为了暴力而生,抬头、空翻是基本技能,是有拆车倾向的暴力男的最爱。

网友E:
如果路虎和S600你比较,也就这结果

楼主:
哦..哈哈..谢谢大伙啊..
问了个无聊的话题..不知道 SUMMIT 原装车能跑多快..呵呵..

网友F:
这俩车不一样,一个攀爬,一个暴力。不过大S倒是能快能慢,这个比较好。大F有点贵。大S原装跑不了多少,挂高速档不知道有没有40。可计算一下,查775电机在8.4V*2时的转速,除以25的齿比,就是轮子的转速,再根据大S轮胎直径算出轮胎周长,然后不就大概算出了。

楼主:
大S 听说传动和齿轮是塑料的,不知道乃不耐操,又能推动车!还是蛮可以的!

网友G:
嗯 2楼说的很对

网友H(2013-01-10):
slash 这车怎么样 看视频好耐操啊

网友I:
有一点肯定,这2太车都好似米物!!!

网友J:
拿分走人!!!

网友:
最好都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