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雕刻机电器部分高手指导

楼主(2012-09-21):
我在装雕刻机电器里面控制卡和变频器怎么连接呀,我不知道哪个线接哪个线,要不要用屏蔽电缆连接呢,高手指导下,最近装好了发上来看看

网友A:
变频器的设置成模拟控制,然后的找到模拟控制输入端子,一个是0-10V 输入,一个是GND。 这两方面的资料需要你问变频厂家或者看变频说明书完成。
变频器和控制卡互联的线,用不用屏蔽不是关键, 关键是必须加磁环,控制线不需要太粗,需要在磁环上绕5圈-10圈左右。 很多变频控制说明书对这个有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