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怎么跟喝醉了一样?

楼主(2012-09-21):
ATG600机架 2814 900KV  上天后 都很稳,只要一大幅度控制就会跟喝醉了一样乱晃无法控制,目前感度 都是默认。问题出在哪? 还有我的GPS 找卫星很慢 5分钟都还闪3红。

网友:
加感度呗

网友:
酒精度数低了呗

楼主:
基本感度 还是 姿态感度 加多少啊?

网友:
有没有试试新固件的IMU校准功能?

网友:
兄弟注意配置。我们有顾客跟你们情况一样,后面把电调重新设定一下就没有问题了,有技术方面的需要可以联系我们呀

网友:
在太阳下飞的么?

网友A:
imu较准在什么地方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imu较准在什么地方找啊

刷新版固件

楼主:
基本是弄好了,不晃了,可是新问题又来了,降低高度时四轴还是摇晃,悬停和爬升都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是弄好了,不晃了,可是新问题又来了,降低高度时四轴还是摇晃,悬停和爬升都很好。

四轴下降的时候要飞Z字,否则很容易摇晃的~

网友:
我的gps非常正常,搜星速度奇快,基本10秒就能绿灯。你的肯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