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5的问题

楼主(2012-09-21):
新装一架450pro,准备用215MG当锁尾,陀螺用GY520
请问各位大侠,陀螺上舵机怎么设置?是1520还是760?
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KST 215本来就是宽频舵机,为何要设760呢,当然是1520啦

网友:
设了760就等着烧坏舵机吧,还好,你有问清楚

网友:
买个520不好吗?

网友:
为什么锁尾用这个呢,十字盘舵机来的啊,你可以DS520的

网友:
215是斜盘舵机。。。。 换个别的把。。如果真要用就1520us,说实话还真没试过215当尾舵机,求观摩

网友:
一直用215做锁尾舵机,本来215设计出来就是斜盘和锁尾通用。良好的售后用起来比较放心。

网友:
215够快的,当锁尾没有问题

网友:
设760舵机不会动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感激不尽

网友:
国外很多用215锁尾的,评价还不错

不过呢,他们都飞HV,不用5v

网友A:
锁尾舵机 要正反转换快, 所以都是空心杯 ,转子轻 ,  塑料齿, 也是轻, 惯性小 。

215是空心杯 金属齿 , 能用 ,但不是最优的选择

还是ds520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舵机 要正反转换快, 所以都是空心杯 ,转子轻 ,  塑料齿, 也是轻, 惯性小 。

215是空心杯 金属 ...

哦哦,谢谢指教。

网友:
我都用了半年了,缺点就是虚位来的比斜盘快的多

网友:
我正用着呢!很爽,和ds520感觉一样,至少是我感觉不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
215可以用,但用ds520更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