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位知道塑料板的切割与焊接怎么弄?

楼主(2012-09-21):
想用5mm厚度的白色塑料板,焊成箱子,外面再焊上加强筋,切割与焊接都无从下手啦

网友:
切割就锯床,焊接就大功率烙铁、焊条就跟塑料板同材质的塑料带子,或者粘窗户的玻璃胶。
补充:烙铁头要 弯的扁头。

网友:
用云石锯切割,如果是PVC的话有焊条的,热风枪(小脆口)

网友A:
白色的什么塑料板啊,POM???5mm的切割量小可以直接用美工刀背。。。用胶粘接~~

网友:
云石锯装锯片

楼主:
大量的切割,大量的焊接,吼吼

楼主:
还想要弯几个圆角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的什么塑料板啊,POM???5mm的切割量小可以直接用美工刀背。。。用胶粘接~~

应该是PVC的,白色的

楼主:
诚求各位指点,塑料板裁剪,折弯,焊接的工艺和相关设备

网友:
在我们单位 焊接要 用 气泵 调压气 风管 自制的焊枪.  要是在家的话 可以用 电吹风机改装下,做个锥套,套在吹风机前面出风口出. 锥套小口最好在 3----5 MM . 吹出来热风就可以了. 材料要是 PVC 的 要用 PVC 的 焊条 .  吹出来的风现在焊条上试试,温度低了,吹不化.温度高了,先发黄.后变黑.黄还能免强用, 黑就不能用了. 焊条 有 单排 双排 .先焊单排 后焊双排 .焊的 板材 有的地方还要  倒 45度 角  . 5MM 倒 3---4  乘45度角.......折弯  可以用 改造的电吹风机 ,两面吹. 还可以用电炉丝 .两面烤 ..

网友B:
不知道 LZ 看明白了没有..不知道你有 多少活 , 多的话 .要用 气泵 调压气 风管 自制的焊枪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LZ 看明白了没有..不知道你有 多少活 , 多的话 .要用 气泵 调压气 风管 自制的焊枪 .

食用自制的热风枪,热风枪的发热部分和出风嘴自制,使用空压机的压缩空气供气,对吗?

楼主:
我见过专用的电热风枪,据说是塑料焊接用的,但是看起来温度上的应该比较慢,焊接速度也会很慢

网友:
现成买焊接贴片元件用的热风 枪,风量强度和温度都可单独调节,还有多种的喷头选择购买,价钱也不贵,100多元吧。

网友:
等等  .我去 拍几张 照片 ..单位自制的焊枪 .   刚才去 木工网站了..

网友:
切割用曲线锯,焊接用塑焊枪+塑焊条,折弯用塑焊枪边吹边折。

网友:
先 试 着 发 一 张 照片 .看行不行..OK了,这是焊枪 外型.手机拍的..

网友:
焊枪头掉了,我按了个螺丝.

网友:
这是焊枪后面,插风管的..气泵风的入口,和电源线.

网友:
这是拆开后的样子..

网友:
这是部分细节.

网友:
这是我在单位用透明PVC 焊的"小鱼缸"和 焊条 .

网友:
这是焊枪前面的管.不清.壁厚1MM多. 厚了 干活手拿着重 , 累呀..

网友:
焊枪管里要放一个单个的瓷碗.怕漏电. 电路丝用的是1000W 的 剪 2 节 还是3 节 .我忘了.最少 2 节 . 调压器 调到 110V 左右 ..

网友:
这个白方块 是 接线柱 .

网友:
你哪不懂,在说.

网友:
用超音波焊接机

网友:
这个细管上面焊的是 一小节 钢锯条 .功能是切焊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