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装金属涵道

楼主(2012-09-21):
请教各位大虾 飞翼的su34双矢量涵道 是64mm的 推力不太够 我想改成70金属涵道 请问现实吗 主要是70涵道能放进去吗 重量是不是太重了 另外金属涵道对原来的电调
电池
是不是都要换了

网友A:
需更换的物件不少!

网友B:
回答是不可以,主要因为SU34强度不够和电池舱不够大.一般暴力64金属涵道足够了.就算是64金属涵道都要做好加强才行. 4s64金属涵道配双60A电调(电调不能是廉价版)配单4S4000毫安电池. 4S70塑料涵道配双60A电调配6S2600毫安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