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收了个82的cat,电机fsd3665,kv2300,铜桨,直径4cm,求电调电池配置

楼主(2012-09-21):
本人特喜欢船,但是对船一窍不同,玩了2个月的虾船,也是原装没动,没自己动过手,没换个设备位置,说白了就是不会调船,我知道得慢慢学习,前几天收了一个CAY,铜桨直径4cm,fsd 3665,kv2300电机一个,还有一个80a电调一个(估计这个电调小了),求电机不换电调用多大的合适,还有电池用几s,见图 高手请赐教!

网友A:
你是出来打**的。。

网友B:
帅的一塌糊涂 啊

网友:
这船是从我手里出去的!因为电机坐上面的那个豁口是我磨出来的!船里面黑一块是被XXD的电调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帅的一塌糊涂 啊

网友C:
三层楼的船到楼主手中?

网友D:
440的桨吗??????????你可以配200A的杂牌电调,6S的LIPO,,还有,水冷要先进电调啊

楼主:
是帅,要不我也不会跑那远收啊,过路费,油钱就300啊,到手了都不知从哪下手收拾,这要是弄不好翻了,我不郁闷死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440的桨吗??????????你可以配200A的杂牌电调,6S的LIPO,,还有,水冷要先进电调啊

我用尺子量浆的直径好像是4cm,用80a的电调,4s可以跑吧,能跑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层楼的船到楼主手中?

前两天 去天津自提的,看着就是喜欢,连媳妇都说帅、、、老让我下水跑跑看看,新手心里没底啊

楼主:
还请高手们多给点建议,早日能下水跑跑啊,这光看着心里痒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440的桨吗??????????你可以配200A的杂牌电调,6S的LIPO,,还有,水冷要先进电调啊

能上多大的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层楼的船到楼主手中?

不是三楼的,已核实...

网友E:
80A电调用4S跑问题不是很大,加速慢点,别推太猛。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A电调用4S跑问题不是很大,加速慢点,别推太猛。

碰到本家了啊,这下心里有底了,为什么不能推太猛呢,我还有3s呢,能用吗?

网友F:
顺便问一下 我的是65的电O,软轴系,电机是冰轮3674KV2475的电机,好盈120A电调,435—440桨都有,手头有10快3500MA25C的锂电池。问一下能用5S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顺便问一下 我的是65的电O,软轴系,电机是冰轮3674KV2475的电机,好盈120A电调,435—440桨都有,手头有10快 ...

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因为我也不懂。。。高手来解释吧

网友:
65厘米的O能装下3674电机?我的怎么装不下呀!概不上盖,把电调ETTI150A,飞高3674,2块5000毫安时的2S电池放进去,往水里一放,快沉了!

网友:
装得下的,我的是软轴,电机含水冷套直径也就45CM,老电机是50CM的。呵呵,用5S电调受得了么?

网友G:
找到和楼主类似的电机的参数,kv高了一点,但基本上差不多了。
产品名称: 飞速达 3665 2399KV
厂家编号: 366523
外形尺寸: L65*D36mm 长度不含电机轴
最大电流: 80A 60s
电机内阻: 0.0090Ω
电机 K V: 2399
空载电流: 3.4A
产品净重: 330g
输出轴径: Φ5
固定螺丝: M3
适合电调: 80A或以上无刷电子调速器

前面老贾已经说了,80A的电调够用了。因为电机能承受的最大电流不过就是80A。
你选用更大的电调,在油门推到底的时候,只会损坏电机。刚才也顺便看了下,那个电机不便宜啊。所以老贾告诉你推油门的时候慢点。
而且要注意一个问题,标称80A的电调并不一定说明允许的电流就是80A,很有可能只有75A或者更低。
这样你在选用电池的时候,要注意电池的容量和多少C,这两个值决定了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是多少。你之前的电池的参数是多少?

我其实也不是太明白,只是说了点自己的看法,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还请各位指正。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顺便问一下 我的是65的电O,软轴系,电机是冰轮3674KV2475的电机,好盈120A电调,435—440桨都有,手头有10快 ...

kv值高了点,,你可以跑437的桨,跑5S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到和楼主类似的电机的参数,kv高了一点,但基本上差不多了。
产品名称: 飞速达 3665 2399KV
厂家编号: ...

这个电机怎么这么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到和楼主类似的电机的参数,kv高了一点,但基本上差不多了。
产品名称: 飞速达 3665 2399KV
厂家编号: ...

一起收了三块电池,两块ace  3s  4000mah 30c  ;一块  ace  4s  2600mah  25c ,不知用哪个好一点儿,专家回答的很专业,我也要抓紧时间去试试,不试试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到和楼主类似的电机的参数,kv高了一点,但基本上差不多了。
产品名称: 飞速达 3665 2399KV
厂家编号: ...

刚查的电池额定放电电流计算公式,我用3s  2600mah 30c的电池,放电电流就是78a了 ;;两块3s并联的话电流跟单个用一样吗??;用4s 4000mah 25c 的电池,放电电流就是100a了,用哪个船能跑的更效率点儿呢??

网友:
4-5S都行吧,但我看好盈120A电调就不太理想了。小心烧鸡。

网友F:
可以说这个配置已经很不错的了,我只是娱乐玩玩的,收3674冰轮电机跟120好盈电调已经超出我的预算了。刚刚看了我的电机最大支持120A电压25V.想问一下,如果放电电流是容量乘以C数,不就是1S_6S一样了吗。还是说不是这样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说这个配置已经很不错的了,我只是娱乐玩玩的,收3674冰轮电机跟120好盈电调已经超出我的预算了。刚刚看 ...

电压不同

网友F:
电池前提是串联的 也就是说电流一样的 就是电压的区别对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刚查的电池额定放电电流计算公式,我用3s  2600mah 30c的电池,放电电流就是78a了 ;;两块3s并联的话电 ...

两块并联的话,相当于3S的电压,但能放的电流更大,也就是电池持久性更强一些,也就是玩的时间更长一些。那时候电机的空转最大转速大概在2万7转左右。在水里多少就难说了,每个船不同。
你用4S,空载电压大概是14.4V,空载最大转速3万3千转左右。
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给你个参考。

你所谓的效率,应该就是指的速度吧。其他条件相同下,当然是转速越高,速度越快。即4S的更高一些。

同时提醒一下,速度越快,意味着阻力越大,电机,电感的发热量越大,玩的时间也短。借老贾的一句话,不建议把油门一下就推到最大。

希望能对你有个帮助。
你收的那个艇能跑的话,你不如先去水里试试,不着急升级,感受一下先。

纯理论,如有说错的地方,还请指点和原谅。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前提是串联的 也就是说电流一样的 就是电压的区别对吧。

可以参考36楼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块并联的话,相当于3S的电压,但能放的电流更大,也就是电池持久性更强一些,也就是玩的时间更长一些。 ...

好的, 明天香蕉插就到了,焊上就可以试水了,再次请教,锡焊的话,要注意什么,否则电流那么大,接头会不会化了脱焊呢...

网友G:
锡焊焊满就好了,因为你的线比较粗,包好了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你的香蕉头不是压制接头?不会什么问题的
而且平时跑的时候,也并不都是满电流跑,先慢慢试试,跑一会就拿回来看看发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锡焊焊满就好了,因为你的线比较粗,包好了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你的香蕉头不是压制接头?不会什么问题的
...

这种的,你看看

网友H:
为什么不是双发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是双发

新手,这个单发的还没下水呢,别急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顺便问一下 我的是65的电O,软轴系,电机是冰轮3674KV2475的电机,好盈120A电调,435—440桨都有,手头有10快 ...

好富裕呀!10*3.7=?电调可能受不了。

网友: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最多可以用几S.还有电池电流是容量乘以C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块并联的话,相当于3S的电压,但能放的电流更大,也就是电池持久性更强一些,也就是玩的时间更长一些。 ...

前辈,我把最近的情况和心得跟你说下, 帮我分析一下,先谢了!!!
单片4s,2600mah,25c,跑的速度比3s,30c,4000mah的快 ,跑起来船头跳跳的,是船头加配重还是调入水角,
两块3s并联一边一块的话,感觉船比较稳,头不跳的那么厉害了。
1、要是调入水角怎么调(调大还是小)???

2、今天又去试船,两块3s串联成6s,速度是快了很多,可是断断续续跑了3分钟左右,一开盖,一块电池冒烟了,另一块完好,电调(150A杂牌)温度有点高,电机算是正常,这是什么情况呢?

3、我的电机是fsd3665,kv2100;电调150A杂牌,438铜浆,4s的速度感觉慢,想速度快点,电池怎么配,几s、多少容量、多少c合适???

最近这个CAT弄的我头都大了,整天泡论坛,学了不少,新手的路不好走,一个人,身边也没个人带,只能向坛子里的高手请教、、、

网友I:
你的船438铜浆跑,电机热吗?如果感觉电机不是很热的话,可以考虑换CNC439的浆,这样速度可以提升些。
你的电调如果支持6S的话,不换浆,上6s,速度回有很大提升。单发,最好是两块3S串联,放在船体两侧。电池最好是4000毫安时30C以上的。
给别人出主意我明白着呢,一自己遇到问题就晕了!

网友I:
前两天我跑自己的82CAT,被渔网缠住了,塑料浆坏了,船是收的2手的,也不知道浆多大。我正为换多大浆而烦恼呢!在这里也请高手指点一下。
我CAT的配置是飞高电机3674 kv看不清了,好像是1780kv。电调是150A的。4S5000毫安时40C。速度在50左右。原来的塑料浆我量过一次,直径是38,一组电池下来,电机不是很热,电调是温的。想换CNC440浆,不知电机抗的主吗?望有经验的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船438铜浆跑,电机热吗?如果感觉电机不是很热的话,可以考虑换CNC439的浆,这样速度可以提升些。
你的 ...

电机微热的,我昨天用的是3s两块串联,4000mah,30c的,结果一块电池报废,另一块完好,是不是那块电池的问题啊?
还有我的船跳跳的, 入水角是不是有点大了,应该把浆往上还是下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微热的,我昨天用的是3s两块串联,4000mah,30c的,结果一块电池报废,另一块完好,是不是那块电池的 ...

调浆不如先改改电池的前后位置方便,不行再调浆。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电机微热的,我昨天用的是3s两块串联,4000mah,30c的,结果一块电池报废,另一块完好,是不是那块电池的 ...

你何必纠结上还是下呢?出去玩的时候带上螺丝刀和尖嘴钳不就行了?软轴就是可以临场微调的,怎么搞得像玩硬轴一样,这不是舍本逐末了?电池串联最好都是同型号,同品牌,放电次数(新旧)一致的电池,否则质量差或者放电数多的肯定先死。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何必纠结上还是下呢?出去玩的时候带上螺丝刀和尖嘴钳不就行了?软轴就是可以临场微调的,怎么搞得像玩 ...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我把最近的情况和心得跟你说下, 帮我分析一下,先谢了!!!
单片4s,2600mah,25c,跑的速度比3 ...

不用这么客气,不是什么前辈,大家都是朋友

S越高,电压越大,电机转速越快,也就是速度越快。

其实不用纠结用几s的电池,如果追求速度,就用更高的电池,比如6S,如果想多跑一段时间,就用两个3S并联

楼上几位朋友也说了,并联的话,电池要选同样型号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把南孚的电池和其他的杂牌的电池放在一起用,效果肯定不好。

另外船颠簸,上翘是因为速度太快,加上水波还有风的作用,就像你开一个qq,然后飚到140码,总归会感到方向盘有点飘。

最简单就是船头加点配重,让船头稍微低一点,但是,总的原则是船头比船尾高,保持纵倾。

你也可以调螺旋桨,上调。

网友:
船翘头的话螺旋桨上调?

网友:
引用 网友I:
前两天我跑自己的82CAT,被渔网缠住了,塑料浆坏了,船是收的2手的,也不知道浆多大。我正为换多大浆而烦恼 ...

网友K:
楼主:你那动力跑6S有危险,。。。。。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那动力跑6S有危险,。。。。。小心

你要是早说一天就好了, 6s都在路上了,4000mah,40c....

网友L:
KV高了吧 跑6S

楼主:
引用 网友L:
KV高了吧 跑6S

kv2300,2300*22.2=51060转,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kv2300,2300*22.2=51060转,高吗?

国产电机控制在40000-45000转好些

网友:
好像是2300KVX25V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你是出来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