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使用两个R6208SB原厂接收并为14通道,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9-21):
想知道T8FGS版带的原厂接收机,能否实现两个FRSKY TFR8-S并接14通的功能,另外用TFR8-S并成的14通能否全部使用模拟舵机?请用过的高手赐教!!多谢!

网友:
相当于一个接收机八个通道分别接一个Y线

网友A:
说明书上说可以,期待小白

网友:
14通,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说可以,期待小白

说明书上说的是使用S-BUS宽展器实现,宽展的通道必须使用S-BUS舵机才行,现在就是不知道TFR-8S实现的通道能否使用模拟舵机

网友:
内容楼下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猪~